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老师2.4g遥控器跑汽油船失控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22):
我们这里用futuba2.4g 6通
遥控器
跑汽油船经常失控。有啥办法解决,请给老师指教,是不是2.4不能跑船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接收是咋么放的,如果接收离舵机什么非常近,活着接收的天线没有拉出船外,那都有可能导致失控

网友B:
看看火花塞是不是带电阻的。不带电阻的很容易失控。
反正我们都用2.4G的 没出现失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