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里的电路板?

楼主(2011-08-22):
拆了个电池里边有块电路板,上面还有一些原件,请问是什么用?

网友:
里面没有元件,只有一个焊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个电池里边有块电路板,上面还有一些原件,请问是什么用?

一般消费类的,和玩具类的电池都带有保护板。
模型用的,都是直接连接的,没有保护板!

网友:
也有某些模型,比如一些品牌的四轴,用消费类的方式做电池。 这类模型通常负载不大而且均匀,就像其它消费电子品那样 ——见过有谁用四轴玩3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