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外置BEC该如何连线?上次失败了不敢乱来

楼主(2011-08-22):
电调红线跳出放在一边不插,UBEC插到第七通道,可以吗,上次我这样做把UBEC和电调的黑线烧焦了,电显狂叫,WHY?是不是电调不兼容UBEC,请问这样的连线方式对不对?

网友:
这样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1-10-26):
引用 楼主:
电调红线跳出放在一边不插,UBEC插到第七通道,可以吗,上次我这样做把UBEC和电调的黑线烧焦了,电显狂叫,WHY?是不是电调不兼容UBEC,请问这样的连线方式对不对?

比較好奇想知道,電調紅線跳出不插,指插BEC為何會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