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装完主轴和齿盘后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终于按着大家的办法把主轴和大齿盘给装上了,但是装完后大齿盘和小齿盘可以上下动(大概上下能动1MM),并且能够磨到机身的侧板,我想着应该可以调十字盘下面那个限位,但是拧开了顶丝发现那有个槽,不能动,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这个是机机的质量问题,还是应该调调哪里?(固朗的机机)
超级新手入道,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
先看看主轴上下有没装反了,要是没反,无视那个槽,上紧,不会套动就行

网友B:
大齿盘和主轴轴承座之间有个小垫圈垫上了吗?

网友C:
是不是漏了轴套垫圈

网友D:
用手顶着大盘齿底部,然后上紧限位环OK

楼主:
新手是不是都有这么个阴影啊,自己想的办法有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非得听了大侠的指点或确认后才敢动手实施。。。。
就是动那个带限位槽的那个顶丝,那个顶丝小,那个槽挺宽,可以向上或向下动一点。正好够这个量。但是我内天动的时候怎么也没这个量啊。。。真怪。。
感谢楼上大侠对新手的指点及理解!!!

网友E:
原帖由
▼緻幻劑
于 2011-8-22 11:25 发表
是不是漏了轴套垫圈
对,是不是少了这个啊 ????

网友F:
别怕…麻着胆子整…整的不对又换个方法整…总会整对的…

网友G:
照说明书来

网友H:
去看说明书,应该是少装了单向轴承套
我开始玩时也没装那个,把大齿的上半都磨圆了,居然还能飞5分钟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