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炸鸡都习惯性的打开3d模式!!已经习惯了!!改不了啊。

楼主(2011-08-22):
每次没开3d模式飞悬停,只要炸鸡都习惯性的打开3d模式!大齿轮每次都扫……郁闷!!!!因为3d模式在右手这边,熄火在左手!!!炸鸡我都是动右手……改不了!!炸鸡都开3d模式!!郁闷的手法……

网友:
习惯上,遥控器的飞行模式/3D开关应该设在油门一边。

网友:
同意。。一般离油门最近的是油门锁定,另一边的是3D开关

网友A:
打开控把两个开关对调

网友:
楼上讲得对!

网友:
不飞3D你切什么熄火,直接收油门最方便

网友:
重新设置开关功能………

网友B:
换开关不是好办法,以后换控可能又转变了,关键自己适应了,我炸机第一时间奋身营救,救不了第二时间马上打熄火开关将损失减至最低,LZ可以专门练习炸机,就是自己特意炸,有预备的提醒自己打熄火开关

网友:
悬停直接收油门就好

网友:
你既然你不飞3D~那你把3D开关的油门设为0%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控把两个开关对调

    根本就是這樣簡單,竟然有人不懂

楼主:
因为我右边中间的是3d模式,最下面是普通模式,最上面我设置油门为0,练习模拟器都是3d模式练习的,习惯性的打右边的熄火!!!平时不飞3d,只要炸鸡就习惯性的打右边,刚好会经过3d模式!!!每次炸鸡都扫齿……

网友:
明显设置有问题…熄火开关应该单独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开关不是好办法,以后换控可能又转变了,关键自己适应了,我炸机第一时间奋身营救,救不了第二时间马上打熄火开关将损失减至最低,LZ可以专门练习炸机,就是自己特意炸,有预备的提醒自己打熄火开关

网友:
我是熄火在左边,3D在右边,我是美国手。
遇到问题习惯性拉油门的同时手指头一抖,就是熄火。

楼主:
1其实我两边都是熄火,只是右边会经过3d模式!!每次都是习惯性的打右边……所以

网友:
传说中不是有3个模式么……

网友:
呵呵 还要多练习下 设在那里都没关系

网友:
悄悄告诉你们,其实我的控每个开关都是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