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问题

楼主(2011-08-22):
问下,我的乐迪遥控器有5个点,怎么个取3个点啊?

网友:
那就设5个点呗,大家都这么设的

网友:
我的遥控有七个点,不过一般都是用3个点就够了,最低,中间,最高

网友:
有5点,为什么还取3个呢?!

网友:
1 3 5点
-2 +5 +9

楼主:
主要是2和4怎么取消啊?

网友:
2 4点跟135点是依次累推的,比如1点%10 2就应该%25左右依次加上次,不知楼主能理解?

楼主:
顺便问下1-S和3-S又是什么东东啊?为什么选1-S的话一个动作就只有一个陀机会动啊?你们都是选什么模式呢?还有我是新手,该选什么模式啊

网友:
1S跟3S都不懂的话,建议多潜水

网友:
1S估计是指一个SERVO,即一个伺服器,一般是3S 120°

网友:
1-S是普通斜盘模式,3-S是120°斜盘模式
第二点自己设置,高于第一点,低于第三点,第四点同理

楼主:
那新手是选1-S还是3-S呢

网友:
6通道鸡鸡必须是3-s啊。1-s或者2-s你能飞起来就是火星来的!!!曾经我没锁尾也飞起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牛x。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