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2v 問題來了, 請指敎。

楼主(2011-08-22):
2702v 配 MD933 在 250 , 一起飛縣停, 十分穩, 可以脫控, 但一打舵後回中, JJ 会抖兩三下, 2702v 三個电位器都調過, 还有什麼要注意 ??

网友:
升降舵和副翼感度降低一些。

网友:
Md933抖舵了?

楼主:
2702v 上那個 Balance D (balance delay). 的電位器又有何用呢?

网友:
balance delay(平衡延时) 是控制舵机回中速度的,数值越低JJ越灵活,越高JJ越迟钝。

网友:
balance delay加大,平衡响应时间会长点

楼主:
balance delay(平衡延时)是對應尾舵機的,對不對??

大漿不轉時,即靜態時,打舵時,三個舵機都沒有抖,自動修正時也沒有抖,有沒有可能是大漿轉動時,做成機身抖!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saya 的中联原来短了大约 0.6mm ,出现很大的虚位,换上 tarrot 的 中联及黑胶圈,机子打舵不抖了,但发现2702 很用电,旧一的电池很快便耗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saya 的中联原来短了大约 0.6mm ,出现很大的虚位,换上 tarrot 的 中联及黑胶圈,机子打舵不抖了,但发现2702 很用电,旧一的电池很快便耗尽。

应该不会的。
找找其他原因吧。
我有2个2702,挺省电的。
比有副翼的飞行时间要2-3分钟。
我刚刚又上手3GX,不过飞行时间比有副翼长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saya 的中联原来短了大约 0.6mm ,出现很大的虚位,换上 tarrot 的 中联及黑胶圈,机子打舵不抖了,但发现2702 很用电,旧一的电池很快便耗尽。

  有時我覺得, 我們在被直昇機玩, 而不是我們玩直昇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直就像 m 到,摸不著她的脾气

就似最初想玩直昇機, 最後係被直昇機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