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电机 蝎子2010kv 能比 花牌 2010kv 好多少呀? 还有 ...
6s 电机 蝎子2010kv 能比 花牌 2010kv 好多少呀? 还有亚拓新的 450mx 1700kv

楼主(2011-08-22):
6s
电机
蝎子2010kv 能比 花牌 2010kv 好多少呀? 还有亚拓新的 450mx 1700kv
蝎子是不是震动很小?
亚拓的电机呢?

网友A:
我手上有个蝎子,朋友有个花牌,都是2010KV的,蝎子发热很厉害,至于性能没认真对比过,估计差不多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還要看配上什麼T數作配搭, 例2010KV 只會配上11T齒 或 12T齒 , 1700KV 會配上14T齒 或 15T齒 .
以上的配搭是直接影響主旋頭轉速,

网友C:
刚好我都有这两种电机,同样是好盈40A电调,不知为什么花牌的用13T会有点超转。所以花牌用12T,蝎子用13T。动力当然不是一个档次,但感觉花牌的也不错,但在高负载时还是会有掉转(配12T),发热控制相当好。四组电,简单3D下来手可以放得下。作为3D入门性价比不错。
亚拓新电机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D:
蝎子电机发热虽大,但动力强劲持久

网友E:
肯定蝎子好,当然新手体会不出来

网友F:
我用XXD的2221PRO,感觉挺好
蝎子的这么贵肯定好过花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