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i6在一次事故中损坏了三星内存蕊片!急需有相关知识的帮助!!!!!!

楼主(2011-08-22):
哎!我的翼龙在一次飞行中不幸坠机,图传和zi6严重受损,初步判断zi6为内存蕊片损坏,因此蕊片有明显裂痕且按助蕊片能正常开机。这块蕊片网上有卖,想问问这块蕊片买回来能直接替换吗,还是换这块蕊片后还要重新写入zi6的系统程序(有可能系统程序就存在这个蕊片里)?如果要重写程序哪为高手能否拷贝一份给我?再此先谢谢了。

主板下方长方形黑色的蕊片

主板下方长方形黑色的蕊片

楼主:
或者谁有坏坂一块卖给我也行???

网友:
坏板子我有一个QQ112637622  50包邮

网友:
一般个人的条件没法焊接和烧写的,还是买个同类板直接换,或者找修手机的拆芯片换

网友:
个人的条件没法焊接和烧写的 -------------  ??? 这个很好焊接。但主要问题是这个是NandFlash 可能有程序,如果有程序的话,放一个空的芯片是不管用的。

网友:
30包邮卖你能拆的都拆了 你说的这个芯片完好无损

楼主:
本人就是维修手机。能拆能写!!! 苦于没有程序

楼主:
7楼,请短信我,或qq51476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