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山寨问题

楼主(2011-08-22):
我用的是乐迪T6EHP-E遥控器,里面有个十字盘模式,我玩450直升机应该选1-S还是3-S呢?选1-S的话就一个动作就只有1个舵机会动,3S的话就是一个动作多个舵机动,还有都说螺距选3个点,我的遥控器有5个点,怎么把2和4取消呢?还有螺距要调0   6   9度的话遥控器的螺距对应比各是多少啊?我的是PRO鸡鸡:loveliness: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遥控器设置问题

网友:
螺距3个点是关键点,其余的点在三点值确定后把曲线弄平滑就可以了,这个控不太直观,建议用10C等有曲线图的控就更直观了

网友:
1.3.5点事调机的关键,2和4点是个人飞的习惯

网友:
直升机用3S

网友:
用3-S,1-S是很老的飞机才用的了
不想搞24可以取13和35的中间值即可
0 6 9度对应的遥控器数值并不是确定的,需要拿螺距尺一边看着来调

网友:
这个说明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