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克?能飞起来吗?(最新数据出来了)

楼主(2011-08-22):
650克固定翼,教练机,能飞起来吗?2200电池 20C  3S   30AXXD电调,2212 KV1400 xxd电机,0806浆?
飞起来,我估计旋…
问下,需要多少克拉力才能飞起来
1米翼展
最新数据:
配置:xxd 2212 KV1400  8060浆  好盈飞腾30A   2200ma 3S 20c

飞行:100%油门可以垂直爬升(满油门最高不要超过5秒钟,电调电机吃不消)
40%油门可以平飞(平飞可以飞12分钟)

网友:
飞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容易失速。。

网友:
还有就是,拉杆不要太猛了。。。

网友:
新手怕炸拼命加强,结果超重,更容易炸哦

网友:
1047浆更好吧。

网友:
飞机翼展多大你不说``问这问题不是白问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他1400KV值的2212.。。。你那样动力更小。。

网友:
650克?太轻松了。不过初学者飞教练机,不可能希望速度很快吧,还是换8040桨会好控制一些。

网友:
这配置,垂直起来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1400KV值的2212.。。。你那样动力更小。。

2212 KV1400 xxd电机,1047比0806浆的动力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 KV1400 xxd电机,1047比0806浆的动力更小?

当然是更小,而且电机、电调、电池全部超载,电调死翘翘的几率90%以上

网友:
我用好盈30A 2212KV1400,1047,飞的好好地

网友:
2212KV1400带1047桨,用3S电,一直用下来不出事的,不一定是因为这么配合适,而是需要考虑一下别的原因:
不需要太大的动力,所以难得推满油门?
这电机是否标错了KV?
或者?

至少我测试新西达2212KV1400的时候,就带个9050桨,没到满油门已经闻到电机座的木头香了。

网友:
其实楼主的飞机是肯定能飞起来,而且动力很充裕,但好不好飞还要看飞机本身,比如尺寸。

650克的教练机有500克拉力就一点都不吃力了。

网友:
0806桨?写错了吧?8060吧?

9050就没问题,我的微风用8040也飞过,就是不暴力,重量还没称过,手里没有称 ~~~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  全油门能垂直怕升

网友:
感到讲的螺距有点大,换成9050的可能会好一些吧???

网友:
没问题!这个配置拉力600克以上

网友:
楼主的飞机是肯定能飞起来,而且动力很充

网友:
动力充足啊,取决于你是什么机型? 光有重量是不够的,要看翼展,机翼面积

网友C:
电调2分钟内烧掉

网友D:
已换电调咯. 好赢飞腾30A电调...XXD2212 KV1400 试飞过了..50%油门 就可以飞起来...没试过满油门..最高试过70%油门 ... 怕烧坏零件.不敢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