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方案探讨中][行走视频]HL 4号F2炮塔改360度无限旋转/激光/后灯/怠速冒烟。

楼主(2011-08-22):
2011-09-18 天线改在炮塔上的方案继续探讨中(为不影响炮塔360度无限旋转,因此天线需移到炮塔上):
方案一: 直接将天线的导线通过电滑环接到炮塔上,导致接收信号受干扰,
        遥控距离从20米左右降为5米左右(失败)
方案二: 将电滑环中的天线导线移出,并将电滑环的朔料外围包一层导电的钢片,
        天线导线除改为外金属导电触点,采用网皮包起,冒似是解决了干扰,
        但遥控距离还是近,8米左右(失败)
方案三: 在一和二方案中,会不会是天线的导线这一段太长(接到炮塔上),造成信号接收减弱(含干扰),
        因此逆转下思路,将整块信号接收板放到炮塔上,但炮塔中的信号接收板的三根导线通过电滑环回到主板后,
        整体的效果又会是怎样呢?(未实验,因准备出游,等国庆后再弄了,嘿嘿)

   为了家中小朋友,买了台4号,有些后悔,跟想象中的差距很大,泡盾设计严重错误,当时没留意就买了。。
唉,算了,反正是给小朋友玩的。有米时再买高档的东西。

不过后来发现我的小朋友不在此兴趣方面,喜欢骑单车。。
留着摆嘛,没意思,干脆捣鼓下,自己捣鼓下也算是玩了,值不值得不清楚,反正MB折腾很累人,在原基础上小改一下,没那么多米和精力去深改。
(其实我佩服这里的牛人,正想试试看自己能弄出什么花样来,但最主要的是一定得低成本)。。

下面是改的东西:
1、在炮塔上钻了个小孔加了激光瞄准(顶部加了激光开关:拆同事步步高电话取开关),打鸟蛋时比原来方便多了,小朋友喜欢,可被坦克瞄着躲来躲去,就是不愿意靠近,晕。
2、本想把原机枪改了,用电线管改加灯光效果,可效果不太好,电线管软又丑,最后还是改到驾驶仓那算了,按G,一闪一闪,小朋友看见也高兴,但还是吸引不过来,唉。
3、加个尾灯,本想让小朋友控制起来,起码知道那是前那是后,但他不爱遥控,唉。
4、改下冒烟器,将原来烧断的热丝改为12欧水泥电阻,换过质量要好的灯芯加上棉花,再扩下容器,小的一边是放棉花用的,烟的效果还行。(方法见:
第6楼)
5、涂装成本不超10元,主要是以脏为主。
6、这回换了怠速版冒烟波箱,上个接法图,要引四根线接到两个马达上的,效果不错,很静音,雾也比较大。
7、炮塔360度无限旋转也改造完毕,采用了微型6芯电滑环..然后再随处找张废物利用的黑色网片,电脑上的6芯田宫插头等等等等..
(大约花了一天的功夫才搞定)..
   大家看看效果,还行,接收的天线、激光、炮塔的全功能都正常。。
   补充: 20110908 将天线暂时移回原位,暂时不建议,因为天线跟炮塔功能都放在同一电滑环中,天线的接收会被干扰,遥控距离会变得很短。

改好后的360度炮塔无限旋转的视频:

整车行走录像,同事的遥控让人汗颜,拍得也不太好..
履带很吵,主要是钢齿轮弄歪了(不记得弄正就装车了).
也不记得装BB蛋了,所以打空炮,椅子被磨花了。。
指挥天线最后被炮塔转飞了...晕

网友:
改成这样送小朋友就可惜了

网友:
还是给我们较合适!呵呵……

网友:
激光头对准炮口我也是搞了半天,浪费了5个激光头

网友A:
不知水泥电阻要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水泥电阻要多少瓦的?

5W12欧
1.打碎泥,将电阻取出来,不抽丝
2.将一点点小棉花缠好
3.将漆包的细铜丝穿过灯芯,再将灯芯也缠住电阻
接回原位就OK了..图画的不好

网友:
改改都健康

网友:
楼主这个主意好,冒黑烟呵呵。

网友:
不错,真冒黑烟吗?有视频就好了,也想改

网友:
我今天把冒烟器拆掉了,感觉没什么用,反正不逼真,。最郁闷的是声音太大,影响音效!

楼主:
7、改炮塔360度无限旋转!

网友:
唉……看了几次这电滑环,还是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非常简单的,跟马达原理相似,你买两个来,固定盘在定子边和固定盘在转子边就清楚了,另外,天线不能移到炮塔,因为当电滑环里面接好所有功能线后,多少有些信号干扰

楼主:
今日加整车行走录像,360度转炮塔时,把指挥天线给干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非常简单的,跟马达原理相似,你买两个来,固定盘在定子边和固定盘在转子边就清楚了,另外,天线不能移到炮塔,因为当电滑环里面接好所有功能线后,多少有些信号干扰

是不是开机后信号接收不畅 行进一顿一顿  必须将遥控器天线对准坦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开机后信号接收不畅 行进一顿一顿  必须将遥控器天线对准坦克才行?

录像中确实是出现了信号干扰,因为天线也接到电滑环中去了,导致20米左右的遥控距离降到5米左右,汗
因此除了其他功能外,把天线从电滑环处移回原位,遥控的信号则一切正常了..
但我还是要想方设法把天线移到炮塔并信号不出现干扰才行..如果使用昂贵抗干扰的电滑环就不太符合本人的低价DIY
精神了,嘿嘿,等有时间再改了,方法大概已经想到了..

网友:
改得真好!

网友D:
把天线安在炮塔,另外把接收板上的天线加长,变成内置天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天线安在炮塔,另外把接收板上的天线加长,变成内置天线

你说的这招我在改M26时用过,不过改造完之后遥控距离明显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招我在改M26时用过,不过改造完之后遥控距离明显缩短。

方案一: 直接将天线的导线通过电滑环接到炮塔上,导致接收信号受干扰,
        遥控距离从20米左右降为5米左右(失败)
方案二: 将电滑环中的天线导线移出,并将电滑环的朔料外围包一层导电的钢片,
        天线导线除改为外金属导电触点,采用网皮包起,冒似是解决了干扰,
        但遥控距离还是近,8米左右(失败)
方案三: 在一和二方案中,会不会是天线的导线这一段太长(接到炮塔上),造成信号接收减弱(含干扰),
        因此我们逆转下思路,将整块信号接收板放到炮塔上,但炮塔中的信号接收板的三根导线通过电滑环回到主板后,
       整体的效果又会是怎样呢? (未实验,因准备出游,等国庆后再弄了,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案一: 直接将天线的接线通过电滑环接到炮塔上,导致接收信号受干扰,
        遥控距离从20米左右降为5米左右(失败)
方案二: 将电滑环中的天线接线移出,并将电滑环的朔料外围包一层导电的钢片,
        天线接 ...

把伸出炮塔的天线长度增加一下,或者把接收板引出的绝缘导线直接联结至炮塔上的天线基座试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伸出炮塔的天线长度增加一下,或者把接收板引出的绝缘导线直接联结至炮塔上的天线基座试试应该可以

这都试过了,主要还是要如果抗干扰才行,导线太长确实不行,导线要么就是电力接收减弱,要么就是受了干扰,屏蔽磁场是个大问题,所以炮塔的天线加多长都没用
我还试过将坦克上盖全去掉,只留底盘,将天线直接焊到接收板上(无导线),能从原先的20米的距离再增加8米左右的距离..(效果最理想,哈哈)
因此我最后想到将整个接收板移到炮塔处又会是怎么样,但炮塔中的信号接收板的三根线通过电滑环再插到主板又会如何...这是我下步要实验的了

网友(2012-12-04):
看帖是一种享受 回帖是一种美德 好贴不能沉

网友(2013-03-24):
我也买了4号·楼主的贴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