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高压电调遥控器设置怎么搞?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22):
凤凰hv160怎么通过遥控器设置电调啊?必须usb设置么?

网友:
貌似必需usb

网友:
带灭火器了吗?

网友:
【转自亚拓中文论坛】

卡斯特电调裸设步骤
600EFL PRO 套装搭载了 Castle Phoenix ICE HV 80 高压电调,但是没有给 Castle Link 电脑连线(USB 转接器),更没有给兼具电脑连线功能的设定卡,这两个玩意需要在亚拓官方另外购买(易发国际/亚拓那个网站上有);
从 Castle 电调塑料袋中、那片最小的纸上看到,其实拥有这个 Phoenix ICE HV 80 是可以向美国 Castle 公司(不是亚拓)免费索取 Castle Link 电脑连线(USB 转接器)的,卡片上提供了一个网址和一个申请号。美国国内邮资免费,但其它地区要付邮费。估计国际运费要比亚拓卖的价格还贵,还是算了吧。

为了方便,打算在亚拓另外购买一个 Castle Link 电脑连线(USB 转接器);
但现在没有 USB 转接器/连线,没有设定卡,还得飞啊!怎么办?
同其它品牌一样,Castle 电调亦提供了用遥控器来实现手动设定的功能的,呵呵;
不过说明书是全英文(亚拓的 600EFL PRO 飞机说明书上没有电调设置说明,只有它自己的 3GX),亚拓也没替咱翻译。
拿出 Castle 电调塑料袋里那个像屏风一样来回对折的小册子,那个背面就是设置过程和选项说明。
下面按部就班唠叨一下,给模友们做个参考,若有不对之处请高手们指正。

===================================================
第 1  步:  进入电调设置模式

拔掉电调动力电插头,将油门杆推到最高位,再次插上电调动力电插头,会听到一串提示音;此时将油门杆拉回至中点附近位置,会再次听到一短串提示音,电调红色 LED 指示灯双闪;再将油门杆推到最高位,又是一串提示音;然后再次将油门杆拉回至中点位置,再次听到一串提示音;随后连续听到B、B的声音,这就是已经进入电调设置模式了,正在提问你第一个设置项。(麻烦吗?晕了吗?头大吗?——表抱怨呵呵,Castle 搞的这么复杂也是为了避免意外进入设置模式)

第 2  步:  开始电调手动设置

Castle 电调的设置是按问题和选项划分的,如第一个问题是“安全截止电压”,有 6 个选项,分别是自动侦测锂电、12v截止(4s锂电)、18v截止(6s锂电)、24v截止(8s锂电)、30v截止(10s锂电)、36v截止(12s锂电)。所有的问题和选项在电调的那个说明小册子上用表格的形式列举;注意 600EFL PRO 搭载的是 Phoenix ICE HV 80 电调,第一个问题按照 Setting 1B 的表格来设置;电调会用不断循环的 BB 音来提示你当前处在第几个问题的第几个选项设置中(如第 2 个问题的第 4 个选项,电调会发出 BB、BBBB 提示音);如果当前选项你要设置“否”,那么将油门杆拉至最低位,电调会发出一短串提示音,然后再将油门杆推回至中点附近,电调会推进至当前问题的下一个选项;如果当前选项你要设置“是”,那么将油门杆推到最高位,电调同样会发出一短串确认音,然后将油门杆拉回中点,电调就会推进至下一个问题,而不是当前问题的下一个选项(因为一个问题只能设一个选项为“是”,其它的都不用设了);以第一个问题为例:我们应该将 600EFL PRO 的“安全截止电压”设为 36v截止(12s锂电)——若设为“自动侦测”可能在电池不满电的情况下被误侦为 11s ——那么在电调循环发出 B、B提示音时(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选项),将油门杆拉至最低位,确认音后推回中点,电调又发出 B、BB 提示音,告诉你现在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选项;仍然将油门杆拉至最低位,提示音后推回中点来否定这个选项,电调发出 B、BBB 提示音进入第三个选项;如此如此,直到电调发出 B、BBBBBB 提示音进入第 6 个选项后,将油门杆推到最高位,确认音后拉回中点肯定这个选项;此时电调发出 BB、B 提示音,告诉你已经进入第二个问题的第一个选项设置了;

其它的问题选项设置过程就不说了,这里按照说明书上给出的选项提示(Recommended Use 列中的说明),列举一下 600EFL PRO 的 Castle 电调各项手动设置应设定为哪个选项:

第一个问题:安全截止电压——第 6  项 (36v截止/12s锂电)
第二个问题:电流保护——第 4  项  (不敏感)
第三个问题:刹车类型——第 5  项   (无刹车)
第四个问题:油门识别类型——第 2  项   (固定油门/使用遥控器的行程设定)
第五个问题:电机进角——第 2  项   (中进角)
第六个问题:低电压保护方式——第 2  项   (温柔切断/降低输出功率做提示但不切断)
第七个问题:缓启动——第 1  项   (最缓的启动)
第八个问题:PWM(方波)信号切换率——第 4  项   (外转子电机模式)

第 3  步:  设置油门行程(这个 Castle 电调说明小册子上竟然没有!我是看了亚拓大虾们的视频才会的)

打开发射机并给接收机供电(B6X),电调动力电先不插;确保当前飞行模式的油门曲线是原始设置(0,25,50,75,100)的一条直线(设完电调再改油门曲线);Futaba遥控器将Throttle油门通道反向;进入行程调节(Futaba是Endpoint页),将油门通道的上下行程都缩减至 25%;将油门杆推到最高位,插上电调动力电,电调利用电机会发出一串提示音(电机连线必须都插上,安全起见表上大桨);此时用遥控器逐渐增加油门通道上部行程的数值,慢一点,直到听到电调发出“哗”的一声确认音;再将油门杆拉回最低位,听到一串提示音后,再逐渐调高油门通道下部行程的数值,直到听到“哗”的一声确认音;油门行程就设置完毕了。
===================================================

OK, 600EFL PRO 的 Castle 电调的手动设定方法就介绍完毕了,说的可能啰嗦了一些,为的是能让模友看个明白;
这里要说的是,还有一些功能(如设定马达级数等)手动设置没有包含,必须使用 USB 转接器/连线或设定卡才能实现;
Castle 自己的解释是这些功能不方便用回答问题、选项的方式来设置,我觉得这纯属托辞(Castle 的这种挨个问题挨个选项设置的方法,理论上可以应付任意复杂的设置);
单卖就单卖,还说个什么借口,呵呵呵。

欧了,希望对手头没有 USB 转接器/连线和设定卡的模友搞定 Castle 电调!
—— 出厂设置要改的哈!表对付着直接飞啊。各位。
(俺已经搞定飞了,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需要的正是这个

网友:
我的80HV在油门设置时,上下最大行程从25调到50就提示了,我控的上下最大行程都是140才满拉,为啥上下都是刚到50就响了,步骤都是按视频里一样的,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2012-02-22):
顺便问问,设定好PMW信号切换率后,直接拔电就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记号下,用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