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主轴车牙成功

楼主(2011-08-22):
其实用步进电机做车床主轴车牙很容易啊,哈哈,用的G32命令车的,还不错,但是有个致命缺点,还是的把这个电机给淘汰了,速度稍微高点就失步了,难道要换伺服?我现在用的主轴步进电机是外径110的五相电机。。亏了。

网友:
你的电机是多长的呢?我有五相110的220长的,不知道力气够了没有呢

楼主:
我的和你的一样长的,我的是国良小车床,电机和主轴之间减速比2,开到400转就会失步了,也就是说电机上到8-900转就开始失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机买差了,你自己试试吧,我也不知道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和你的一样长的,我的是国良小车床,电机和主轴之间减速比2,开到400转就会失步了,也就是说电机上到8-900转就开始失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机买差了,你自己试试吧,我也不知道哦。。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和驱动?多少V的?我用原装的绣花机的配套的电源和驱动空载运行高速时声音很好听,低速也比二相的好。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10V电压,1000W的环形变压器。驱动也是东方的驱动,没有细分的。。。

我的电机在没有任何负载空转的时候,超过400转时,戴手套就可以抓住,使电机失步停转,应该是电机买差了,后悔。。。

网友:
我用原来的驱动和R牛电源,60VAC的,转到1000转手不敢抓,力气牛比的很,电机有没有力气在通电没脉冲不转时就知道了,用扳手拧就知道力气多大了。

楼主:
哎,本来我心想这么大的电机做主轴说什么都应该够力了,谁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早知道直接买个新伺服好过了,这个电机花了我上千块。。。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啊。

网友:
就一个电机怎么要得上千啊?要是那样的话为何不直接上伺服啊学学忘记咪咪和YHZZP在主轴的地方加测速器闭环试试吧

楼主:
电机加驱动买的这个价,当时不知道这么大的电机什么价嘛。。
你是说主轴加传感器吗?我加了的呀,不然车牙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10V电压,1000W的环形变压器。驱动也是东方的驱动,没有细分的。。。

我的电机在没有任何负载空转的时候,超过400转时,戴手套就可以抓住,使电机失步停转,应该是电机买差了,后悔。。。

这么大的电机 400转就没力了啊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还不如86电机了 我这个86电机400转 的时候 用手都抓不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加驱动买的这个价,当时不知道这么大的电机什么价嘛。。
你是说主轴加传感器吗?我加了的呀,不然车牙不出来的。

步进电机做主轴 还用传感器?  不用了吧

网友:
对了楼主,你的电机出线是多少条的啊?我的是十条线接驱动的,感觉照你说的话应该是驱动电流或接线的问题,还有电压也很重要,YHZZP做的两相的57电机主轴都能车不锈钢,五相的比两相和三相的都强,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怀疑~~~~接错线

网友:
这个电机正常情况下功率大概400瓦。如果是这么小功率的异步电机,2:1减速,吃刀大了也容易堵。
步进电机,高速时扭矩小,可能更容易堵。

网友:
这110直径220长的五相电机应该不止400W,21N。M的静止转矩。就算在800转也有10N。M吧?400W电机有10N。M的转矩吗?

网友:
楼主,亮亮电机和驱动器的型号,参数。

网友:
不会吧,57 4A都弄不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做主轴 还用传感器?  不用了吧

应该要吧,因为车牙都是拿传感器做进刀信号的,要是没有可能会乱牙吧?
步进电机应该好处是转速均匀,所以进刀以后车出的牙均匀

楼主:

接线图以及驱动、步进电机大小之类

楼主:

.......

楼主:

......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大哥…发图也来来个全身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发图也来来个全身的撒

我这几个图都反复传了几次,传不上又裁小一点,传不上又裁小一点。。
我的机子论坛上有发过照片的,要翻旧帖。

网友:
记得7016的西湖台钻,可以用手捏钻夹,捏停。
当需要急停,关电源又来不及的时候,就用力捏钻夹,要猛而狠。然后再腾出另外一只手,关电源。西湖的电源开关在台钻箱的一边。
但这样毕竟有很大风险,万一钻夹套这么一冲击,也松了呢?
为对付这种意外情况,用一个脚踏开关控制,紧急时脚一松,就停了。
----550瓦的异步电机就这么点扭矩。

网友:
是不是你的驱动电流小了呢?我的驱动是正宗的工业驱动,5A的,但实际可达7A,散热很牛B。

楼主:
你的驱动多大啊?我的外形尺寸是230X140X80,感觉也不小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驱动多大啊?我的外形尺寸是230X140X80,感觉也不小了呀。。。
我的也是那样大概,但电机接线是十条的,转到高速能抓的住就奇怪了,反正我看着那力道是不敢抓的

楼主:
忘了说件事,我说的抓住是,抓住电机轴上的同步轮,直径70,不是直接抓轴。

网友:
以前听说过,工农12型的195柴油发动机,转速不高时,
胆大力大的,皮带轮可以用双手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