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入手450整机 PRO 前辈们帮忙把把关

楼主(2011-08-22):
1350元
配置说明:

1>  450 Pro金属碳纤空机  1PCS
2>  RadioLink 6通道2.4G 液晶摇控器      1PCS
3>  RadioLink 2.4G 接收机      1PCS
4>
3500KV无刷马达
      1PCS
5>
40A无刷电调
      1PCS
6>  E-TECH G105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1PCS
7>
辉盛MG90S克舵机
      3PCS
8>
S9257尾舵机      1PCS
9>  玻纤头罩
10> 玻纤桨
11> 平衡充套装      1PCS
12> 电池:11.1V 2200MAH 25C
13> 螺距规      1PCS
14> 训练架      1PCS

15> 配450外场

楼主:
这套入手可以吧??高手们指点一下吧!这是我第一个航模啊!!!

来看看这个那个是轴动版的?还是都不是??

网友:
电子设备全部换掉

网友:
够用而已

网友:
很低端的配置,其实比一次性到位的配置也少不了多少钱,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啊

网友:
陀螺换了,电调换了,其他凑合用吧

网友:
控要换。不如慢慢学自己配

网友:
LZ的第一台航模?建議不要這麽搞。
舵機,陀螺儀,控都是垃圾。

楼主:
那自己配的话 该换那些比较适合啊??那些电子设备帮帮忙推荐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第一台啊!  刚入手所以不会配 就想到买整套的所有就来请教各位前辈啦!!!帮忙推荐些450 Pro电子设备吧!

网友:
直接买亚托套装+遥控器呗

网友:
预算2000元吧,电子设备换好点的

网友:
换一个控~~~

网友:
这个空机是哪家出的?

网友:
等收空机

楼主:
  我也没整明白是那家出的

网友:
我是买的飞越套装,还凑合,毕竟是大厂货。

网友:
不建议买这套,电子设备比较差。可以买固朗的套机,或者买飞越或菲耐的套机,控买天7,比你的预算多一点,但性价比更高。

楼主:
  在这取了不少真金啊

网友:
同意17、18楼意见买飞越套装加天地飞7遥控。新手不懂最好不要自配机器!
飞机:1050
遥控:630
充电器B6:125
充电器电源12V/90A:95
电池飞越的*2:240
再加一大堆装机工具与炸机配件差不多400元
好了,LZ可以入魔了。

网友B:
控不行,陀螺不行,3舵一般般

网友C:
买2手的,好了。

网友D:
预算不够的话…支持飞越!!!!加天七控!!!

网友E:
 天7是最低要求了,再便宜的控估计新手更弄不明白了。。。

网友F:
看来买飞跃套装+天7遥控器还是比较合适我 谢谢各位!!!

网友G:
看来买飞跃套装+天7遥控器还是比较合适我 支持!!!
飞跃的比较适合新手,我刚飞了半个月的亚拓450易损件也都炸成飞跃的了,飞跃的除了铁零件比较软,稍粗糙些外还可以,最主要的是对于新手来说价格低,频繁的炸鸡成本低

网友H:
原帖由
wjp186
于 2011-8-22 19:30 发表
陀螺换了,电调换了,其他凑合用吧
我觉得也是斜盘舵机,电调和陀螺仪相对比较重要

网友F:
决定了就飞跃套装+天7遥控器

网友I:
那个控,实在是不好评价 飞越的东西,除了图个便宜,什么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