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退磁的问题

楼主(2011-08-22):
大约两年前,有个银燕2217KV不详的电机,因为摔机,永磁条有3条掉出来,自己用胶水粘上,发现转动不顺畅(以为是轴承出问题了),故放弃不用。
前几天整理模型零配件,将这个电机找出来把玩,无意中发现有3条永磁条跟相邻的两条磁条极性相同,才明白原来永磁条粘反了(3条全搞反 ,我真的有点“佩服”我自己),撬下来重新粘上,转动很顺畅了。
今天装机试验,配0947桨、3S电池,拉力只有500克左右,比新西达2212KV1000的拉力要小(感觉小1/5-1/3),有点怀疑是退磁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情况会退磁吗?严重不?

网友:
磁铁同极性放置容易导致退磁。看下这个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9798&page=1#pid6611838

网友A:
kv不详无法分析

至于退磁可能性不大,很多高性能电机是同极多磁钢排列,目的就是减少损耗。典型例子就是飞高b36系列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退磁可能性不大,很多高性能电机是同极多磁钢排列,目的就是减少损耗。典型例子就是飞高b36系列电机

        磁路要从整体布局来看,有的电机用2-4块条形磁铁组同极性排列代替磁瓦以形成磁极的近似弧面和宽度,主要还是考虑到通用性和成本问题(磁瓦须专门开模定制,精度要求和成本都较高),这几块磁铁组虽然同极性排列,但与相邻的异极性磁铁组形成了闭合磁路,所以不会退磁。

楼主:
不会退磁的话,那就放心了。
可能是我的桨配太小了,改天换个大桨试试

网友:
磁路闭合不闭合不是退磁理由

磁路短闭合好抗退磁能力强。另外 任意磁体可以看成多个更小的磁体并联而成

网友(2012-10-06):
正在学习电机存放原理,受益!谢谢

网友(2012-11-05):
当时磁片调出来了,说明当时温度就高了,自己粘,可以但是要注意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