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达人,华科尔2801pro的微调开关坏了

楼主(2011-08-22):
华科尔2801pro的升降微调开关坏了,不想寄厂家,要自己换的话应该买什么样的开关

楼主:
在线等答 案

楼主:
症状为向上调可以,向下要很用力才行

网友A:
里面是个轻触开关~电子配件店买一个换上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个轻触开关~电子配件店买一个换上去即可

兄弟,请问要买多大的,最好能有个淘宝链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请问要买多大的,最好能有个淘宝链接就好了

拆下来拿去对着买就行了~~我用的是其他控,可能厂家不同,开关型号也有区别

网友:
用大力按还有用,说明没坏彻底,拆开擦擦就是了
再说这开关不常用,没有也无所谓啊

网友:
拆下来,拿到电子市场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