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电路,求教

楼主(2011-08-22):
模型里面的控制电路,看起来很简单啊,就那么多的电子元件,但是我就是不懂是怎么回事。我想,应该学习什么知识,对于我想做的电路,知道该选什么元件,并且知道选什么样的参数,不同的元件相互配合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等等。

网友A(2011-09-25):
数字电路是原理复杂,电路十分简单。而模拟电路恰好相反,一般情况下。遥控器机接收机的电路厂家不会公布的,关系到商业竞争。可以弄单片机加无线接收模块。或者红外线收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