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斯纳182前轮易损的那点事,希望能帮到有同样困惑的朋友们!

楼主(2011-08-22):
182的死穴就是前轮,若降落不善,极易趴窝!

做了些小改装,希望能有所改进:

1、用450直机的尾舵机连杆做了根前轮避震杆,如图所示。这样在降落时即使前轮先落地,那么向后冲击力将先作用于钢丝的弯曲避震部分,钢丝挤压会让机头进一步下降,,应该就不会将连杆拉弯掉了;

2、故意把前轮的高度提高0.5-1CM,使飞机静止时的状态为翘尾,这样在降落时,即使飞机姿态为水平,前轮也不会先着地。

网友:
用这个图上的钢丝改一个也行

楼主:
就是得到了沙发兄的启发才想出来的呢!呵呵!

沙发是原创的,我这个山寨的

网友:
飞机静止时的状态为翘尾

这个状态的飞机是不容易起飞的~

网友A:
沙发所提及的后轮,我也用在凤凰号飞翼的前起落架上。

问题:
1,原配的轮子直径太小,稍不平的地面滑行,钢丝很易弯,而且造成机头容易跳——建议换个大点的轮子。

2,承载力有限,我的飞机重量780-980克之间,感觉这前起落架不怎么给了,如果轻一点的飞机可能会好些。

一模友建议:好好练习降落,尽量让后轮先着地。。。

网友B:
把前三点改成后三点是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前三点改成后三点是终极解决办法

乱讲,前三点这么不好的话为什么这么多飞机用前三点? 前三点飞机不容易拿大顶。后三点的飞机不容易跑直。

网友C:
降落拉杆抬头就好。

网友:
我觉得后三点还是好一点。跑偏的问题比较好校正的!——菜鸟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所提及的后轮,我也用在凤凰号飞翼的前起落架上。

问题:
1,原配的轮子直径太小,稍不平的地面滑行,钢丝很易弯,而且造成机头容易跳——建议换个大点的轮子。

2,承载力有限,我的飞机重量780-980克之间 ...

原尾轮确实小,因为不是干这用的,我装的是大一些的轮子,这款是60-120级飞机用的,钢丝还可以,我飞的是FMS新款1.4M 182,用的4S电,重量比较大,感觉还可以。
前三还是后三的问题争论已久,最早飞后三,感觉完美降落很难,后来飞了前三,发现更不容易,尤其是最后拉飘的动作需要刻苦才能练成。
两种结构不同带来的起飞降落感觉不同,想飞好,刻苦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前三点改成后三点是终极解决办法

不一定呀,我现在就飞不惯后三点了。

网友: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菜的菜鸟,一开始是塞斯纳747的后三点,结果数次因为是后三点炸机,后来换的塞斯纳206T,是前三点,结果我发现好飞太多了!个人感受~

网友:
我的纳纳也是首飞就把前轮废了~~

网友(2011-10-17):
后三点。。习惯了。。。。

网友:
我的是环球飞1 米4的 也是这个问题前起落太脆了····飞了没几个起落就废了

网友:
前三容易坏前轮的主要原因还是落地太重,想达到完美的轻柔拉飘落地可不容易,只有苦练。
再结实的防火板和前轮组件也禁不住每次的重砸,解决问题只能两条道:练好技术,适当改进前轮。

网友:
今天第一次飞也把前轮废了,还以为是个案,原来都有这样的经历。
练好技术,改进前轮是正道!

网友:
我打算退魔了9成新1‧4米包電机、電調到手飛大賽可以處理15o塊白菜价出掉、裝好未裝的二十多台固翼99元一台還有九成新天七二接收28o盒子還在、一大堆全新半新花牌電池、B6、A6、航拍飛控、Zi6、一大堆 零件等、包郵走淘寶也可、請留言出個白菜價給我吧

网友:
19楼上等兵

该不是有什么吧。。。。。。这就退魔了?看你一大堆东西,买的时候可是花了不少心的哦。就你的这些货,只怕都够飞到2012年灾难来到之前呢。说实话,我是新手,这些。。。。。。特别是t7、A6,还有那个1.4米的。。。。。。、和电池等等,都想要,不过远水不解近渴,只可惜我在成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啥地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沙发所提及的后轮,我也用在凤凰号飞翼的前起落架上。

问题:
1,原配的轮子直径太小,稍不平的地面滑行,钢丝很易弯,而且造成机头容易跳——建议换个大点的轮子。

2,承载力有限,我的飞机重量780-980克之间 ...

其实前轮不应该承载太大压力的,主起落架应该安装在重心附近。不过用于凤凰号的话机头得抬得比较高。

网友:
大赛的前轮最坑爹~

网友:
我的小赛首飞前轮居然掉了,头轻迫降不成功后轮给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不容易起飞?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OTEyNzA4.html
视频中第2段起飞,速度上去后,一拉杆就起来了。

许多前三点的飞机停机角都不是0度。
鲁坦设计的白骑士1号和环球飞行者,都有很夸张的停机角。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不知道滑跑时跑偏的原因吧。

网友H:
降落技术是关键!

网友:
有木有啊有木有 伤不起啊伤不起  最初炸坏以后  不过不加固牢靠  降落一不小心就容易趴窝,究其原因,大赛比较重,飞行稳定 但是降落对技术要求较高,降速稍大,起落架都吃不消,不管前后!!甚至轻微跳起的话也会砸坏前起落架

网友:
所以说新手想用大赛作为第一架联系机得童鞋,一定练好降落技术再飞!!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落拉杆抬头就好。
引用 网友E:

其实前轮不应该承载太大压力的,主起落架应该安装在重心附近。
引用 网友H:
降落技术是关键!

支持老模友观点
不管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降落时承载重心压力应该是主起落架,不能让转向轮起落架来承担,就是什么全钛合金的材料也承载不起呀!也许模友都太注重飞行航线的技术而忽视了练习起降技术喽(纯属个人观点,不对请指正)

网友:
我新手,是直接把起落架拿掉了~~手抛起飞,腹部着地降落的~~都是草地~~~

网友: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练习好降落,作为赛丝拉这样的飞机,是很好降落的,关键是一定要把高度降够,升降舵和油门要配合好,多多练习蜻蜓点水找感觉。起落架不是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