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激光雕刻机的红点及参考线

楼主(2011-08-22):
激光雕刻机买来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要给光头定位是件很麻烦的事情,特别我这个光头离雕刻材料距离又高,每次雕刻都要打点三四次才能找对位置,很是麻烦。去网上搜了一圈下来发现有成品卖,不过一个小小的红点要好几百 ,而且我这种雕刻机属于低端配置,买了也装不上,于是开始考虑自己DIY一个
看着这个光秃秃的头不知道该怎么把红点装上去,最后决定用夹具的方式来固定红点,正好最下方有一条2MM的凹槽。。

设计好的夹具雕刻了出来,手机拍的,有点过曝,抱歉

装好后是这个样子

全家福,一共就这些东西,左边那个是从TB上买来的小光头

装上以后,定位方便多了。。。至少知道激光的落点位置了。

=============================================================================================================================

红点装好以后,又注意到一个问题,由于激光雕刻机工作台是锥面的,也不能贴标尺网格什么的,切割非直角板材之类的异形板材会非常不方便。翻翻包裹发现了顺手买的一些能打红线的光头,原本打算买来做水平尺的,不过先把雕刻机搞定再说吧,然后开始动手改装。。。

考虑到水平有限,第一次搞设计,还是采取简易设计方案,越简单越好,整体结构和之前的夹具类似,不过底座镶了磁铁,这样就可以吸附在雕刻机的任意位置了。

底座的设计在使用后才发现一个问题,属于设计缺 陷,因为打光模组我都是靠机器边缘吸附,所以圆形底座导致后期光路矫直非常困难,应该使用矩形底座就好多了。

装上以后的效果

网友:
 省钱又实用。

网友:
楼主是做刀模的吧?

网友:
JJ能给个全身照么?

楼主:
回3l,不是我是买来打算切飞机的,当然刚买来练手艺什么都要折腾下。。。

4L要什么图片?雕刻机的图片?

网友:
楼主能pm个十字线的网址吗?我买的十字线打出来的光线非常粗的,有2mm粗,很不精确,想找个细线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网址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了,计划用在电锯上,淘宝这个东西大把,自己收就可以

我买了高中低3个档次,便宜的确实仅仅是现实一个线而已

中档的可以调觉,可以调到非常细,但是感觉非常细以后边缘并不锐利,也许是太亮眼睛产生模糊,调粗后感觉边缘清晰,而且我计划调整刚到锯片的厚度,正好显示会被拒掉的部分

最贵的一字线的发光角度竟然180度,感觉全线粗细更均匀,做水平打线非常好,2个一起用就是360度了,都不用棱镜旋转

还有,直接购买十字的感觉很难调校到很细的情况,不如买2个一字的组成十字,可以非常精确

楼主:
9,10楼的地址已经PM。。。

要买可以调焦的,这样才能保证打出来的线条宽度是你所要的。10楼你说的那种是工业级的,价格贵,但是质量好,光线出来非常均匀,没有毛刺的什么的,我嫌贵就没买,毕竟也不知道这玩意的寿命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