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人新入魔准备首飞2米新电滑 诚求各位老鸟建议

楼主(2011-08-23):
各位老鸟 前辈大家好
我是一名新入魔的新新人 以前没有飞过任何航模 不过从小就喜欢航模 拥有一架航模是我从小的心愿
小时候学习特别不好 基本在倒数前十名 有一次听说年级前10名可以免费参加航空夏令营 就开始发奋学习 还真考了个年级第8 有幸参加了陕西省第n届青少年航空夏令营 见到了热气球 牵引伞 动力伞 运5 国产不明型号的滑翔机
一眼就别滑翔机那特别的外型吸引了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还上天飞了几回(滑翔机前后座舱 类似教练机)
并且莫名其妙的获得了无动力手掷滑翔机比赛第一名 哈哈
后来在不断的自学中对航空知识有一定了解
现在入手了一架蓝宇tw742-3 天06x-a 2.4g的控 2185 1050kv的马达 3s1700毫安的锂电池 好赢30a电调  30块的平衡充 辉盛9克舵机
凭借在本论坛潜水的经验 对飞机做了如下改进
1 电机加木制隔热板
2 加固舵脚夹
3 机身腹部加保护
在家狂飞模拟器以数日 准备近日首飞 诚求各位老鸟建议
最后弱弱的问一句 天06x-a的控能设置蝴蝶刹车吗?具体该怎么设置
最好有西安的魔友 大家能一起玩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敬少先队礼

ps 论坛头像怎么编辑 是不是有等级要求??

网友:
天地飞6a没办法设定蝴蝶刹,蝴蝶刹需要用到襟翼,遥控最好是7通,(襟翼两个,副翼两个,升降方向各一,油门)。首飞前记得检查重心。

网友:
没人带飞的话,还是多练模拟器,特别是降落要飞好,试飞的日子挑无风天气,真机飞行和模拟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首飞建议:
1、各舵面活动灵活、舵量按照说明书设置好!
2、飞机重心配对,这点十分重要。重心位置从翼根前缘开始算起XX毫米(参看说明书)
3、首次试飞天气最好无风,有风要迎风,以手掷的方式进行初步调试,尽量保持水平或者稍微低头出手,若能够自然滑翔而不需要遥控干预,则可以进入下一步。
  波状飞行——头轻或者升降舵位置需要调整包括固定面,要仔细检查。
  下沉太快——头重或者升降舵位置需要调整包括固定面,要仔细检查。
4、电动部分的测试楼下补充

网友:
新手飞这个,头几次最好还是老鸟拉上天后再接手比较好,翼展很宽机身很细,炸起来很容易断

网友:
LZ好聪明啊学习进步好快看来有动力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2-03-24):
呵呵,既然是为了梦想而来,为什么要选择那样的控呢?就算不需要带专门的滑翔机功能的控,也至少要选个带电脑菜单的控吧,只有带菜单的控才能够方便的实现调节舵机中立点,大小舵量切换,设置各通道舵机的行程等很关键的功能。现在这类机械控基本上就是个模拟器手柄而已,连模型数据都不能记忆,纯坑爹……

网友:
明天也去飞这款滑翔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