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入魔准备首飞2米新电滑 诚求各位老鸟建议

楼主(2011-08-23):
各位老鸟 前辈大家好
我是一名新入魔的新新人 以前没有飞过任何航模 不过从小就喜欢航模 拥有一架航模是我从小的心愿
小时候学习特别不好 基本在倒数前十名 有一次听说年级前10名可以免费参加航空夏令营 就开始发奋学习 还真考了个年级第8 有幸参加了陕西省第n届青少年航空夏令营 见到了热气球 牵引伞 动力伞 运5 国产不明型号的滑翔机
一眼就别滑翔机那特别的外型吸引了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还上天飞了几回(滑翔机前后座舱 类似教练机)
并且莫名其妙的获得了无动力手掷滑翔机比赛第一名 哈哈
后来在不断的自学中对航空知识有一定了解
现在入手了一架蓝宇tw742-3 天06x-a 2.4g的控 2185 1050kv的马达 3s1700毫安的锂电池 好赢30a电调  30块的平衡充 辉盛9克舵机
凭借在本论坛潜水的经验 对飞机做了如下改进
1 电机加木制隔热板
2 加固舵脚夹
3 机身腹部加保护
在家狂飞模拟器以数日 准备近日首飞 诚求各位老鸟建议
最后弱弱的问一句 天06x-a的控能设置蝴蝶刹车吗?具体该怎么设置
最好有西安的魔友 大家能一起玩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敬少先队礼

ps 论坛头像怎么编辑 是不是有等级要求??

网友:
同问,什么是蝴蝶刹车

网友:
襟翼向下副翼向上

网友:
最近这机子挺热的,祝爽飞

网友:
没有标点符号,看着真累!

网友:
1,飞前好好检查一切。尤其重心位置,翼面角度。
2,实在没信心拆了桨先手抛试飞,需要一定力度抛。
3,如果有信心就中等动力用力手抛,出手后*看清楚*飞机姿势时立即修正、柔和补油。修正动作要轻柔,要看着飞机的反应,尝试着去操纵,或者迅速大舵量再放开,避免脑袋发木,手上没有了骑自行车那样的手感就玩命打舵。
4,飞机平正飞行时各个杆通常不在中立点,这个就是要调的,维持杆位,控制好航线,然后调整微调。
5,别被飞机带着飞,要你来控制飞机。
6,拉力线调好之前油门会影响姿态,油门一般稳在一半位置就好,动的时候要柔和。
7,控制飞行范围不要太远。
8,转弯时补油。
9,我因为飞机在远处摆平而看不见飞机导致摔机。其实这时要轻打副翼,机翼跟视线有了角度就容易看到。滑翔机机身纤细,远处低飞看上去就是个饼而已,很容易看不见。

咱们经历相近,我觉得你飞没问题。模拟器主要是练习飞机姿态判别和控制,飞机都是给你“调好了”的,这个是问题。

网友:
警告:新手千万别先上2米电滑!!!
    我的经历(可能水平差):我先买了2米凤凰和AX飞翼,飞一次炸一次,很受打击,到现在还不敢飞飞翼。凤凰飞了3米,第三次就不可补救了,(350元呢,没有玩到35秒呢)
    先上F3P,去骆驼店,买架可炸百次,后来自已做,已做到131克(500MAH电池哦),清晨可放飞到300米以上,400米远,不能再远了,再远就看不清灰机了。又可以再比篮球场还小的空地上爽飞。我的表弟(初一的学生)上模拟器2个小时,可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