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蓝宇 742-3 开箱

楼主(2011-08-23):
入手时心理有准备,没觉得有特别大,不过真的是挺大

附件很齐全

贴纸,昨晚贴的时候对不准撕下来好几次,最终结果还是不错的,这贴纸挺耐撕,比纸质的要好很多

机身机翼,垂尾平尾

原厂配的无刷电机

拉杆来的时候就已经装好了

假装一下,旁边的是BUG,儿子玩的,大小差别巨大啊

大哥、二哥和小弟

仓库的这里还有2架没有装

这里是另外2架,得闲了得让他们统统飞起来才是。

网友:
挺好看的,赶紧上涂装

网友:
你个烂石头  搞这么多飞机干什么啊   光是滑翔机就三个  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地制宜,到哪飞哪啊,你忘了这架2米电滑,是那台双桨玩具飞机换来的

网友:
LZ和我一样,我也有两架没有装呢。

网友:
LZ 的儿子也是喝美素,连湿巾和我女儿用的牌子都一样,哈哈!更牛X的是LZ绝对是做电子产业的,一堆贴片元件。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统统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C:
没有信心一次把贴纸贴好的话,建议准备一盆肥皂水,把贴纸剪好后先在肥皂水里浸一下,然后慢慢的贴上去。在贴纸背胶和机身泡沫之间的肥皂水膜干掉之前,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滑动贴纸调整位置,并且把气泡挤出。这是老外的技术分享,我自己试过确实很有效。

网友:
这机子好像机翼的对接处是用层板还是什么对接加强的吧??本地模友空中机翼拍手过一次,楼主看看用碳管什么加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肥皂水会不会就渍在里面不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接处是层板,但是2片机翼中间有一根1cm的碳管,拍巴掌我估计是碳管忘了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信心一次把贴纸贴好的话,建议准备一盆肥皂水,把贴纸剪好后先在肥皂水里浸一下,然后慢慢的贴上去。在贴纸背胶和机身泡沫之间的肥皂水膜干掉之前,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滑动贴纸调整位置,并且把气泡挤出。这是老 ...

此为汽车防暴膜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接处是层板,但是2片机翼中间有一根1cm的碳管,拍巴掌我估计是碳管忘了装了

炭管是插方钢管内。但我没有把那层板钉紧,只是下到位就飞了,还好,硬降了几次都没炸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肥皂水会不会就渍在里面不干了?

不会的,干了以后跟直接贴没区别,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干了以后跟直接贴没区别,呵呵。
chrome://livemargins/skin/monitor-background-horizontal.png        chrome://livemargins/skin/monitor-background-vertical.png        chrome://livemargins/skin/monitor-play ...

谢谢,学会了。
再问问啊,肥皂水要什么浓度?在机身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浓度还真没考虑过,我配的自己感觉有点滑腻感就可以了。机身材料肯定不会被肥皂水腐蚀的,如果怕留下痕迹不好看,等贴纸固定住以后用清水洗干净机身就行了,呵呵。

网友:
这个机子不错,但要注意电机太热会损坏机头

网友(2012-02-26):
你的2米电滑有没有试飞?我的飞了两个电池两个起落电机座就不行了,塑料的机头裂开了,还好发现得早,要不电机就要掉下来。有没有办法修好?怎么也没有想到办法呀

网友:
这是有襟翼的吧.关于襟翼,副翼混空,还有蝴蝶刹车的问题,下次要向石头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