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400SE的V-BAR终于装好 但问题来了

楼主(2011-08-23):
昨晚终于把阑尾工程400SE的V-BAR装好了,几乎完工了90%了,就差电调没装了;电脑调整好V-BAR 5.0 EXPRESS,按照电脑步骤完成了11步设定,还算顺利全部完成,之后郁闷了,发现了几个问题:

1. 发射机是DX7SE,设定AUX2为GYRO,在V-BAR的软件中就只能用GEAR开关控制陀螺感度,而且就两个值

2. V-BAR控制舵机会乱舵,具体症状如下:

   a. 推拉十字盘、副翼、升降的同时,尾舵机都会跟着动,这个以前用3G MB 750都是没有过的
   b. 十字盘过一会就会乱动,自己乱动,或者推正螺距的时候2个舵机动一个舵机不动
   c. 发射机没动作,十字盘的舵机会自己移动

以为是电池的原因,但是我先后换了3块镍氢电池,2个4.8的1个6.0都试验了,电池虽然不是慢电,但是肯定可以用的,不知道电量会不会影响V-BAR的活动

望高手们帮忙“健诊”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A:
a似乎是螺距补偿功能。。。

网友:
1.正常的,感度值如果通过发射机来调,只有两个值

2.
a 楼上的兄弟回答了,是尾巴螺距补充
b 也是正常,当你设定完成后,十字盘会走位,重启一下试试
c 和b一样,十字盘会向一边移,重启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似乎是螺距补偿功能。。。

楼上兄弟,首先感谢;那就是应该是PIT-RUD  ELE-RUD  AIL-RUD的混空,可是都没有开过这些混空啊,发射机里面是H-1模式,V-BAR里面也没有这些混空啊

楼主:
stupid上将,哈哈,原来都是正常的,但是这样能飞吗?看这十字盘好奇怪啊,以前用MB电压不稳十字盘就会这样乱动,结果摔了550很郁闷;我也重启过,重启了就好了,但是一会就又乱了;兄弟描述的真对,十字盘就是会像一边动那种症状,这要上了天成吗?

网友:
最好插拔几次,等到十字盘不移位为止,如果通电时移位,就不建议上天了,呵呵

楼主:
那就是只要接通电源的时候没有位移,十字片正常的跳动就可以上天,我是担心正常开机但是过了一会就乱了的情况,当让如果那是正常情况就没问题了  多谢兄弟啦

网友:
1. 发射机是DX7SE,设定AUX2为GYRO,在V-BAR的软件中就只能用GEAR开关控制陀螺感度,而且就两个值

这个两个值是什么意思!!!没有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只要接通电源的时候没有位移,十字片正常的跳动就可以上天,我是担心正常开机但是过了一会就乱了的情况,当让如果那是正常情况就没问题了  多谢兄弟啦

还要检查一下十字盘修正方向吧,十字盘总是向飞机倾斜的相反方向修正!!

楼主:
是,十字盘休整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
上天吧,飞了就知道了
这个不会侧翻,你放心好了

楼主:
计划今晚楼下试飞

网友:
b c 都是正常的?

我怎么没发现这现象

网友:
1 不会的阿 可以和3d开关联动的

网友:
a 正常
b 不确定
c 把接收机去掉 直接用卫星这个问题不会再出现,用接收机会出现插电的时候一直移动,而且经常出现

网友:
C   接收重新对频可以解决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模友的关注和帮助,目前部分问题已经解决,其实就是我傻了:

电池没电! 无用的4500的镍氢电池,昨天一充电,充了5000充电器自动停止电池还没满,说明是一点电都没了,哎。。。。所有舵机才乱跳,电压不稳的原因

我也明白了V-BAR是有尾舵机联动的,动十字盘尾巴就会跟着动

目前不解的问题就是:陀螺感度不能和IDLE联动,只能是GEAR或者AUX2的开关,只能设定2个值,而且其中一个值还是没用的,太低;所有飞行时候就只有一个感度;我用的发射机是DX7SE,比较低级功能少啊:loveliness:

网友:
。。。我的5.0怎么没尾舵补偿???
其他我都正常。。。也没LZ说的那个B C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