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直升机那么难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飞?

楼主(2011-08-23):
主要是由于2大原因造成的:

1.直升机的自稳定性是不能与固定翼飞机相比的。除了共轴双桨结构的直升机之外,还没有任何一款直升机可以做到在不控制状态下较长时间稳定的漂浮在空中(一般在几秒之内就会失去平衡而坠地),所以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的控制!

2.由于初学者在一开始还未在大脑中形成对控制方向的一种条件反射,所以往往在飞机处于某种飞行姿态下,通过发射机给与飞机错误的动作指令,甚至是大脑一片空白,而飞机却不能给与操控者足够的时间去更正,而造成坠地!只要不断的正确练习后就可以操控自如了!在初期也可以借助电脑模拟器来完成练习。

网友:
一是熟悉鸡鸡,二是熟悉控,三是熟悉装机流程,四是形成舵面反射,五才是上真机,看看楼主到了哪一步了?

网友A:
因为难所以才好玩!
飞了半年多,基本上可以自旋停,航线还飞不好!
装机、调机、练习带来了很多思考、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
多在模拟器上练练。找好手感在上真机

网友:
模拟器多练练   突然有一天 感觉就会上来了。。。。

网友:
不难还不玩了呢  直升机可有学不完的动作~~

网友:
不要指望不动手指直升机也能稳住,直升机比固定翼吊机容易多了

网友:
确实难飞,呜呜!

网友:
所以,练模拟器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1-10-17):
我在模拟器上练过直升机,上天容易,下地那可就难啊,都基本是坠机

网友:
标题

我觉得挺简单的了

网友: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 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 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当飞行游戏玩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难所以才好玩!
飞了半年多,基本上可以自旋停,航线还飞不好!
装机、调机、练习带来了很多思考、动手,乐在其中!

受教了!

网友:
 要首飞啦
小弟潜水不久   本来就很喜欢灰机 特别是直机
7月底逛淘宝买咯个山寨450sp(因为不清楚情况胡乱买下) 胡乱装上后很是很是喜欢,决定让它上天 可进淘宝一看 氺深啊 电子动力些好贵啊
结果第二个月还是省下票票买咯控和接收
陆续第三个月找到这个论坛潜水买下老魔友的动力控制一套装上开始调机
一边调一边潜水学习,在调机中出现的问题都解决咯:loveliness:   特别是调试试机不上主旋翼组根本无振动 一上尾巴就抖动得厉害,跑去翻咯好几帖的装机帖子对比调整主旋翼组终于解决(不上主桨试机 尾巴不抖动,只是有点点嘛,应该是齿轮传动的负振吧,这个无法消除吧 )
接下来就找时间 让它飞飞

网友:
练了一年,好难才有趣

网友:
一步一个脚印

如果一点基本都没有,身边也没有老鸟的带领。那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
1)先上模拟器,练四面悬停,每天坚持练,每次半个小时,一天练个两三次,一个星期就有感觉了,一个月左右,四面基本没问题。
2)考虑上真机。建议上个450开始,不要太大,危险!450的配件好找,呵呵,价格不高。
3)了解了450后,有米的就开始发烧吧!呵呵

网友B(2011-11-21):
慢慢练习

网友C:
直机难度确实比固定翼高很多。

网友D:
熟能生巧!!!!!

网友E(2012-01-10):
先搞固定翼算了

网友F:
慢慢来
先上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