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花牌45A 高端电调到手了,正在研究。

楼主(2011-08-23):
新花牌45A d电调到手了,正在研究。

楼主:
花牌高端系列ESC操作说明

花牌高端系列ESC操作说明
技术参数
(45A- 150A)2-6S LiPo,6-18 NiMH
(HV60A,HV100A)4-12s LiPo, 12-36 NiMH
(HV120,HV180HV) 4-14s LiPo,5-15s(LiFePO4),12-42 NiMH,
- SBEC :5.5V,6A(高压系列无BEC输出)
- 低电压保护
- 光电耦合器
- 定速模式
- 软启动
- 激活惯性滑行(自动旋转),
- 自动进角或者六段进角调节
- 持续可调整的F3A的刹车
- 3段可调节的电动势刹车
- 切换频率:8 to 16 kHz
- 速度限制:240,000转(2极马达)
- 温度和超载警告
- 消火花电路(防打火设计)
- 可用于飞机与直升机
- 可用编程卡编程
初始化
接通电源打开遥控器时你将听到三声降调。然后是与之电池数量相关的蜂鸣声(4S时连续快速响4声,5S 与6S以此类推)。当连接7至14s的电池会产生两声高音两声低音;之后将会产生三声升调,这时ESC可以开始工作。
如果马达转动方向错误,请仅交换马达三根线的任意两根电线。
只能使用干净并且较紧的金属连接器来连接马达和电池。最好使用5.5mm / 6mm PK规格的连接器。要注意电池连接器,选择相应的安全极性系统。换掉已氧化的或松的插头或插座。因为只有紧的连接装置将确保大电流和保护速度控制器免于高电压危险和干扰。
电线的全长(从控制器到电池)不超过20厘米。使用较长的电线时,有必要每二十厘米正极线和负极线间焊接一次高频低内阻的电容。同时马达线要延长时,请把这三根线绕起来以免减少遥控器的干扰 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接反将会导致严重的损坏,且公司不保修。
常规设置:
速度控制器有固定的油门曲线设置,这样确保所有的遥控器的停止点和全油门点是成线性连接。所有可编程遥控器,油门范围应设置为默认 (± 100%),中心点设置为零和油门微调启用。然而,有些类型的遥控器油门范围需要进行校正。关于油门行程一定要设置2个末端点位,一个点位是油门杆在最低的位置时马达是停止的,还有一个点位置是全油门时马达是全功率的,LED指示灯熄灭表示全油门了。
在出厂时进角调节为18°,中等刹车,并且低电压保护值为3.1V的锂电池模式。
如果在加速时出现了叫声或其他的不正常声音,那么进角要加大。如果进角增加到30°还不能改善,那么你的马达将是超负荷的,,此时使用一个较小的螺旋桨或降低电压,或更换一个性能更好的马达。如果当马达停止工作时你听到两声重复的蜂鸣声,表示电池的电压已低于设定值。可以调节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为2.9V或3.0V。如果还不能改善,那么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或放电量不足。也可能是线太长了,太细了,或是连接器出故障了。
在刹车与马达启动点之间,油门遥杆要有小范围的摆动空间。你可以通过延伸这个油门遥杆点位置2个刻度凹痕或者向高处微调但是不足以加油启动。
如果没有设置成自动进角,可参照以下指南设置。
内转子     0 到12°
外转子    18 到 30°
如果你的马达生产商有推荐马达进角建议,最好按照给出的进角指南使用。
基本规则:进角越大每分钟的转数和全油门功率也越大。
ProgCard II.能轻松和容易的改变这些功能。也可以用遥控器设,(参考遥控器设置说明书)这里不再多做解释。
如果在正常启动时不小心进入了编程模式,只需切断电源,降低油门杆至停止位。然后再次连接电源,这样你就不会改变原来调整好的程序了。
直升机的设置
对于直升机的定速模式,满油门范围(100%)必须标准的校正一次。对于一些遥控器,油门范围在直升机的功能表上就表明了。(油门曲线0——100%)这样,油门曲线对应于油门控制器从0到100%。同样请参考 ProgCard或RC –设置手册。
当激活其中的一个定速模式时,其他所有的有关直升机的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此默认值将几乎适合所有设置。你就没必要在第一步操作时再进一步设置。
下面是默认值设置的参数。
- 进角18°
- 关闭刹车
- 惯性滑行  开启
- 积分增益= 0,9
- 比例增益= 0,05
- 启动速度 =直升机中等加速度
- PWM频率= 8 kHz
- 启动功率 = 自动 1-32%
- 低电压保护 = 缓慢关断
如果你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你应该在确保关闭所有其他的部件时修改这些参数。

Act. Freewheel(惯性滑行)
由此ESC可以明显保持冷却,发热量减少。
温度超温警告
如果速度控制器的温度由于超温或者缺乏散热超过了极限温度。着陆后或者马达停止后将会有警告声(三声间隔B声)。但是马达在飞行过程中不能关,除非温度特别的高,那么关闭马达。
对于电调的运行时间随着锂电池技术的发展会变的越来越长。如果它出现反复温度警告,应提供更好的冷却或减小电流。在高温下,零件受压很大,这样导致零件的寿命降低。
为达到较好的冷却,不仅可以通过标准的进气管也可以通过一个更大的出气管来达到更好的散热,以避免蓄热。为减少电流可以使用一个更小的螺旋桨或降低电压

注意:
当连接电源时确保没有物体在螺旋桨旋转范围内。要在确保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使用速度调节器。损坏了的调节器(例如摔坏的或者由于电极接反,受潮而产生的损坏)绝不能再被用。否则将会产生故障或达不到目的。 ESC只能通过电池供电,不能使用电源设备来供电。
故障分析:
2声/闪烁:欠压检测
3声/闪烁:超温警高
5声/闪烁:接收信号失败
6短/闪烁:启动失败
该控制器在操作过程中发生错误时,会在电机上发出声音,视觉上LED闪烁指示。故障2声和3声会在马达关毕后表现出来,但不会保存。当错误导致关机,即使断电重新复位后,5声和6声的故障不会被清除。要删除它只有在选择100%的油门下或油门摇杆是满功率情况下连接电池,当听到连续BBB……声后断开ESC电源。如果20个B声响完后还没断开,将会激活RC –设置程序。

楼主:
ProgCard II - 编程卡

ProgCard II - 编程卡

有了程序卡,可以让你更加便捷地使用编程器来改变电子调速器的每一项功能。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市场上的两种锂电池都可以精确调整每节的截止电压。 而且,还可以通过按钮来调整进角、不同的刹车模式、定速规则及油门杆的准确位置。所有的电子调速器都可以回读当前设置。除了查看LED矩阵,还可以通过声音信号来确认相应的程序步骤是否完成,该信号是由马达连接电子调速器来产生的。

如果是使用遥控器杆编程,这一切的功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操作指南:

断开调速器上的飞行电池。

断开接收器(或光耦合器)的控制电缆,将编程电缆插入程序卡II的左侧连接器。左连接是信号(白色、黄色、橙色),中间连接是5V(红色),右侧连接表示负极(棕色或黑色)。如果不小心插错了位置,也不会有异常发生,因为该程序卡有反向保护。

OPTO的ESC你需要用到延长线,因为它是通过接收机来给编程卡II供电的。

现在将马达与ESC连接(带BEC的电调可以直接接入;不带BEC的电调,编程卡需通过接收机来供电的)。此时,编程卡侧面LED列上方的LED灯会亮起。ESC马达会发出6Beep声信号。(短音)

Level 1

不一会儿,ESC当前的设置会被读取,只要是带BEC的ESC。整排所有的LED灯都会连续亮起并熄灭两遍(OPTO的ESC需要按回车键)。这时进入Level 1,Timing进角LED开始指示。此时你按左下方按键选择菜单栏,就可以在LED列阵里看到编程好的设置。选择按左上角的按键,你可以选择新的值,按右侧的Enter键新的值将会被编入ESC设置。ESC会发出正确的信号以示确认。(LED灯会亮起,接下来会发出一低一高两个信号音)

如果某些功能不能被编入ESC,会有错误的信号来提示。(1声低音)

Timing(进角)

Brake  (刹车) smooth, middle, hard  这3个设置仅为可折叠的空气螺旋桨

Cut off type accutype 可以像上面的方法调整电调所有功能,然而电调其他程序命令不会相应地改变,除非是Lipo电池类型,并且还要注意紧接着调整截止电压及电芯数量。

Cells 调速器会自动辨认2芯和3芯电池。这就是编程卡II的电芯数量设置为什么是从4芯开始的。

电芯计数程序被保存在调速器中。如果连接到不同的电池计数,会导致电压检测出错。

重新设置电池类型(锂聚合物/锂铁)会取消电芯计数,ESC将重新设置 为自动电芯计数。

激活锂铁电池(LiFePO4),每个电池芯的截止电压会被减少0.7V。

锂铁电池截止电压(电压上限)是每个电池芯2.2 V-2.7V。

锂聚合物电池的截止电压(电压下限)是每个电池芯2.9 V-3.4V。

在镍氢模式下,截止电压或电芯计数均不需要进行编程。在连接过程中,会根据电池电压自动减速。(因此,请使用完全充满电的镍氢电池)

Special functions (特殊功能)

Beep short    减少启动时的Beep声

Rev. (Navy)   正反向激活(仅用于船用ESC)

设定油门行程(如果不需要刹车)

油门杆行程范围校正,请用附带的连接线连接接收机和编程卡最右边的连接口上。打开遥控器,摆放油门摇杆到停止位,选择Stop(停止)后按编程卡上的Enter键,然后摇杆推到满油门位置时,选择Full Speed(满油门)后按编程卡上的Enter键

设油门行程(如果需要刹车)

因为刹车开始于停止位下面的10%,因此油门杆的刹车范围需要有一点点短的刻度,油门杆摆放在10%的功率位置(大约远离停止位3个刻凹痕)继续进行以上所说的方法。你同样可以学习完整的油门行程范围。设置油门行程从10%到100%之后,你需要返回到0%-100%刻度,来达到这个刹车位置 。对于一些可编程的遥控器来说用-100到+100%,你需要编制油门行程为-80%到+100%刻度然后返回到-100,+100%刻度。

F3A Brake 这个功能允许调节F3A刹车强度,没有任何的刹车等级可分。这个功能能在飞机向下飞行时降低电机转速。你需要再一次的使用附带的延长线,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选择F3A Brake  LED。例如需要50% 刹车,油门杆处于1/2位置,并按Enter键确认。同样的,如果是75%的刹车,请将油门杆置于3/4的位置,等等。

若要校准油门杆的范围,遥控器的停止位置需要减少10%,因为光耦合器会有50微秒的传送延时,因此停止位置应做相应调整。

Level 2.

ProgCard Level 2可以编程电调其他功能,例如定速模式等;只要简单地同时按下两个左边的按钮就可以了。这时,菜单栏指示灯开始闪烁以示确认。再次按两个左侧按钮,您就可以回到Level 1之前的确认位置。

Act. Freewheel(惯性滑行)允许在部分负荷范围内达到最佳效率,由此ESC可以明显保持冷却。

Governor Mode定速模式

直升机的定速模式,油门杆或油门曲线(100%)必须像Level 1中那样进行校准。

其特点是例如70%的油门曲线点对应于一个完全确定的主旋翼(head) 速度,ESC将会根据电池电压来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该速度。如果电池电压降到某一特定值以下,即便是全油门设置也将不能达到所要求的主旋翼(head)速度。如果在飞行的最后出现此种现象,油门曲线应当相应的减少。

对于两种定速模式:不要修改P-gain, I-gain,并且首先不能更改PWM交换率,否则,ESC里的参数也将要同样被修改。

定速模式是经典的直升机主旋翼(head)速度调整模式。油门曲线的设置值最好是在全油门运转范围的 60%至 80%左右。

调速器知道每次启动时油门曲线和主旋翼(head)速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说为什么就在快要达到所需的速度之前,主旋翼(head)速度会有一段短暂的增速。这样就可以影响机尾,就是这一轻微的倾斜将使直升机离地起飞。

Gov. store是直升机的一项扩展功能。对应的油门曲线和主旋翼(head)速度仅在最初启动(学习过程)时完成。该主旋翼(head)速度将会被存储,以便以后每次启动时主旋翼(head)速度保持不变。

如果你对电源系统有作任何的更改,你必须再重新选择一次Gov Store菜单来执行新的学习过程。

操作方法:

将油门摇杆置于最高阶段。(例如:80%)

启动ESC并在最终达到的主旋翼(head)速度保持一会儿。一个不够的RPM故障会被正常的通知。停止ESC断开电池。在下次上电时,将以同样或稍低的油门曲线启动。

如果学习(learning)油门曲线不成功或出错,你可以重新选择Gov. Store来设置。

学习(learning)油门曲线可以100%或接近100%地完成。这样会有助于改善油门曲线与实际主旋翼速度的对应状况。但是请小心100%的学习可能会导致非常高的主旋翼速度,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将油门曲线回拨,避免飞机全功率飞行。

fast (Gov.)  快速定速

这个功能特征是增加了控制回路频率而且可以使用磁极交换频率超过每分钟80000转的马达(2极马达转速)

仅在速度控制不是完全满意的情况下尝试。

这个优势是P和I的增益被减少,马达将获得一个弱的速度控制,

定速微调的重要事项

定速软件的默认参数适用于大多数设置。然而,如果有必要的话,下列参数(P和I Gain)是可以调整的。

P-Gain是比例增益。根据这个参数,主旋翼(head)速度变化可以进行更硬或更软的调整。

实际上,这是控制环路的力量。(-更弱,+更强)。较小的直升飞机,旋翼直径小于 1 米,此参数不能超过 1。如果是更大的旋翼直径,你可以选择最大值。机尾摇摆说明调整不当。

I-Gain是积分增益。根据这个参数,剩下的主旋翼(head)速度偏差可以更快或更慢地修正。这是对比例增益的一个重要补充:比较增益控制比较快,但是不能完全恢复需求的主旋翼(head)速度,因为其需要偏差存在。积分增益可以记住这些小小的偏差,并能够完全消除误差。

这两个参数应该同时调整。如果你增加比例增益,一般来说你也应当增加积分增益,反之亦然。

过高的参数设置可能会导致尾部陀螺仪和定速产生共振。然后,结果是产生很大噪音甚至机尾摇摆,直至达到不可控制的局面。

因此,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应该一点一点地进行小步伐调整。

如果再次选择其中一个定速模式,这些参数将会返回默认值。

Startup Speed(启动速度)

启动速度是直升机和飞机启动时的上升速度。

PWM Frequency(PWM频率)

PWM频率是用于部分负载操作的转换率。频率低,损耗减少,但是发动机运行略显粗糙。频率高,结果相反。你可以在马达的用户手册中找到最佳频率。

Startup Power(启动功率)

启动功率。启动功率越高,启动越快越硬。如果是小型螺旋桨,这将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是大螺旋桨,这可能会导致非常粗糙的启动。

在断开ESC和编程卡之前,你可以通过滚动菜单中的每一行来验证您的程序的设置。但这只是你近期设置的历史记录,并不能反应ESC的其他设置。如果想要查 询其他设置,你必须再次读取它的设置。

提示:

如果你选择的一行所有LED都熄灭(如Cells这条线的),再按 enter 键,ESC 真正地再次读取数据。这是在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再次管理ESC设置的一个方式。(只适用于BEC式电子调速器)

编程之后,请首先断开飞行电池,然后重新将ESC插头连上接收器。

网友A:
  啥都不管,就看定速部分,国产YGE上场了

楼主:
电子速度控制器用户手册

电子速度控制器用户手册

感谢您购买花牌高端无刷电调产品!由于无刷系统的高功率,不当使用会伤害到自己和导致整个装置的损害。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你在首次使用前仔细阅读并遵循操作程序本手册。本公司对因你误操作或包括附带损失和间接损失将不负责任。此外,我们对擅自修改我们的产品不负责任。我们有权在没有事先通知情况下更改我们产品的设计,特征,功能和操作要求!
n重要的预防措施:
n在操作前正确阅读操作手册。
n别把电池组和电子速控器(简称ESC)两极接反了,错误连接会损坏电子速控器。
n电子速控器的工作范围的不超过相应的电压和电流。
n不要拆卸电子速控器的任何电子元件,否则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或信息丢失。
n不要使用任何不合格的电池。
n不要连接一个消磁电机。
n不要使用任何不合格的电线连接器。
n不要让电子速控器沾上化学剂和水。
n不要在电机旋转时卸掉电池,否则突发电流可能导致电子速控器的损坏。
n需将电子速控器放置在有很好通风和散热的地方。
n不使用电子速控器时要断电。
n特点:
n软启动模式和恒转速模式。
n切断每个小组的电压保护后,可以以0.1v为进位进行调较。
n电动机的调速范围从0°到30°,可以以1°来调。
n对不同的加速度有三种节流曲线。
n自动检测节流路径,可以手动操作设定一个固定值。
n当信号丢失3秒,电源会自动切断。
n功能:
1. 工作模式:正常/恒定转速。
2. 电机极数:2 - 4,6 - 10,12 - 14(极)
3. 进角:可以进行从0°到30°,1°为进度。
4. 频率:8赫兹,16赫兹,32赫兹供选择
5. 加速度:软,普通,急加速供选择
6. 电池类型:镍镉/镍氢电池,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
7. 镍镉/镍氢电池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0.05, 0.4V, 0.5V, 0.6V, 0.7V, 0.8V, 0.9V, 1.0V. “×0.05”是指截止电压低于你选择的电压的0.05倍。
8.电池数:锂离子/锂,2或3节电池供选,或电子速控器自动检测选择。
9.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2.0V, 2.1V, 2.2V, 2.3V, 2.4V, 2.5V, 2.6V, 2.7V, 2.8V, 2.9V, 3.0V, 3.1V, 3.2V供选择。
10.油门曲线:对数,线性,指数供选
11.初始值:自动,1.0ms,1.1ms,1.5ms。。供选
12.终值:自动,1.7ms,1.8ms,1.9ms,2.0ms供选
13.旋转:左/右
注:以上所有红字是出厂默认设置。
n将JR连接线插入接收机的节流控制通道。
n“开启”发射机并将节流推杆推到最低位置。
n将主电源连到电子速控器上(注意极性)
n电机发送一个单人或双人的蜂鸣声,以确认正确的连接。电子速控器待操作,电机可以开启。
n单声响表示正常模式,双声响代表恒定转速模式。
n如果您没有听到上面的“嘟嘟”声,请断开电子速控器电池组,并检查是否JR连接器是正确连接到接收机的油门控制通道,以及是否油门摇杆处于最低位置。
n电机的旋转方向可通过改变连接电子速控器和电机的三条线中任意两条来实现。
注:(标准模式是软启动)在软启动方式,转速的从最低到最高用时约30秒。在实际使用时,当电机速度已经达到设置的节流摇杆速度,如果你要重启,你需要将摇杆往前推一点达到正常模式(不是软启动模式),这样可以避免当机和缩短加速度时间。出厂默认设置是标准模式(软启动)。
当螺旋桨停止转动,如果你要重启的话,电子速控器又从预先设定模式开始。
你最好在第一次使用新的动力系统时用低速标准模式(软启动)。
速度在恒定转速模式下可固定在全速的60%-100%。
n发射机辅助的选项参数
n发射器一次只能设置电子速控器的一个参数,如果你要设置多个参数,请重复一下步骤:
n将JR连接线插入接收机的油门控制通道。
n“开启”发射机并将节流推杆推到最高位置。
n将主电源连到电子速控器上(注意极性)
n等5秒钟,你将听到4声‘嘟嘟’声,这是已经进入程序模式。
n然后你将听到5组“♪”(一声短音),然后5组“♪♪”,之后5组“♪♪♪”5组“♪♪♪♪”和5组“♪”,5组“♪-♪”(一声长音),5组“♪♪”,5组“♪-♪♪-”。这些声响会反复循环。
n每一组5个声音代表一个不同的电子速控器参数
n你可以在一组5声响中将节流推杆推至最低位置,这样相应的模式就保存了。
n听到1” ♪”(标准模式)或“♪♪”(恒定转速模式),然后你可以退出设置模式后保存模式。
n当模式保存后,你可以断开的电子速控器的电池包。
n标准模式和恒定的PRM模式:听到的第一个“♪♪♪♪”,把节流摇杆推到最低位置,恒定的PRM模式改为标准模式。如果你想改回来,请重复上述程序,反之亦然。
n设置时间:听5组“♪”或“♪♪”或“♪♪♪”或“♪♪♪♪”在上面的循环,把节流摇杆推到最低的位置
定时模式1:5组“♪"----2 °(建议2罩机电机和普通电机)
定时模式2:5组“♪♪"----8°(建议4罩机电机)
5组定时模式3:“♪♪♪"----15 °(建议8罩机电机)
5组定时模式4:“♪♪♪♪"----30°(建议10余罩机电机和同轴直流电机)
n频率设置:听到5“♪ - ”或5“♪ - ♪”或5“♪♪”在上述循环,把节流摇杆推到最低位置。
频率1:5组“♪-"----8kHz的(对于常用的设置,效率损失最低)

频率2:5组“♪ - ♪"----16kHz的(建议低”阻抗“电机)
频率3:5组”♪♪”----32kHz(建议低电感电机)
左/右旋转电机:听5组“♪ - ♪♪ - ”按上面的循环,把节流杆推到最低位置。听到5组“♪ - ♪♪ - ”,你可以设置电机的左/右旋转。
n程序箱辅助的选项参数
n连接电子速控器到电机。
n对于光电电子速控器, 连接prog-box到4.8v-6v 电源包
n将JR连接器插到合适的匹配位置
n连接电源包到你选择的电子速控器上。
n根据上/下/左/右在液晶面板按钮选择你需要的选项。
n每个选项保存后你会听到“嘟”一声
n当所有设置保存后切断电源,电子速控器可保存你的设置。

楼主:
因为是裸装,正在焊接头,图片下午发。

因为是裸装,正在焊接头,图片下午发。

网友:
来张裸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管,就看定速部分,国产YGE上场了

那也不行呀,现在还要看脾气,要脾气温柔的,不发火的

网友:
下午 我发裸照!

网友:
多少米阿。。估计200+

网友:
没图片么?

网友:
神秘嘉宾 登场。。。。。。。

神秘嘉宾 登场。。。。。。。

网友:
感情你都飞425啊

网友B:
外观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不怎么样!

回中山哥。。。K牌电调 好看吗??  咱们要的是性能 飞的时候谁也不会看你电调长啥样。。。。而且 这只是工程版。。。。

网友:
。。飞机上白色的是个撒玩意。。。热熔胶?

网友C:
花牌……有好盈40A铂金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牌……有好盈40A铂金好用么?

不要和好赢的比好不好  哥们 至少拿凤凰的来比。。。。   飞过就知道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难道又是那个厂做的。。。

网友:
比LZ早一段时间入手了,一直没空试,定速设置选项很多,还没研究好,那位大哥研究好了麻烦把经验传授一下 LS说得很好,至少也得拿JIVE来对比嘛

网友:
一貫作风..作大無药医..同動車比好不..

网友:
给力的照片要这样发!

网友:
这回不穿衣服的来了@!

网友:
5.5v  6A的bec!

网友:
双层板设计!

网友:
包了红色皮! 和k一样了吧!

网友:
红色还是很显眼的!

网友:
推出45A的了?

网友:
总之很爽的电调 谁飞谁知道  K牌性能   好赢铂金的价格。。。。。可能贵那么一些

网友:
爽了之后 就是价格问题了。。。有价格没。

网友:
45A 60A 80A大小都差不多 重量也差不多 希望价格也差不多 直接用80A了

网友:
哪里有卖?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终于有人问到点子上了…

网友:
BEC真的有6A?非常爽,电压也能调就好了。

网友E:
如果焊上空缺的MOS是不是电流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焊上空缺的MOS是不是电流更大了?

恭喜你答对了。。
45A 60A 80A 100A 都是完全一样的PCB 板设计。
只是MOS 管数量多少的关系。
MOS 是TPCA 8057-H 网上有卖,零售5元一个。。

网友:
缓启动 怎么样?  和亚拓比。。。

定速真的那么爽?

最关键的 是到哪边能买到

网友:
据说还没上市。。。。大家期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能跟 k 牌媲美?

网友:
本人不会英文..问下那个是‘LV’还是‘LY’

网友:
缓启动比yt差的一律无视

网友:
简单的做了个测试。

网友:
看来缓启动还是不如亚拓啊

网友:
啥都好,就是太大,放机身里面估计,不太可能了

网友:
视频中换启动 应该在4%以上    我用2%  更柔和。。。。。。。

网友D:
我也买了,等待中,希望不要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等待中,希望不要失望

在哪买的?方便的话pm我,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还在测试你就买了托?

网友:
有哪个厂家能做堪比K牌的电调,而不是打自己的品牌?如果K牌厂家,有一天也给大陆品牌代工,我就信

网友:
z
引用 网友C:
还在测试你就买了托?

我只是说我买了这款电调,怎么就被怀疑是托了呢?在社 会上做好事,可能反被诬陷,在论坛上说话,被说成是托!
另外,我已问过卖家,这款电调已经量产

网友:
此款电调,亮点在于定速效果。
近日一直在收集使用反馈。
以下为HK 玩家测试定速后的反馈!

网友:
   缓启有啥用  关心温度  寿命

网友:
在哪买的?方便的话pm我,谢谢。

网友G:
外观看上去和HIMODEL的ACE电调一模一样。。。。

网友H(2011-10-06):
已经用上了

网友(2012-07-31):
遲來的說明書,買了120hv應該有一年.到近期才知道油門中位什麼弄 現在有了說明書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