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是否适合船用

楼主(2011-08-23):
今天用天9S遥控船突然失控,船自己全速跑了撞到桥墩,翻沉了!新手求教

网友:
 會不會有其它問題,我一直用2.4G玩船,到現在從沒失控,

网友:
我的船失控过两次

一次油门处于低速状态 舵机打死一个角度结果就在湖里划着圈圈 锋利的水刀闪闪发光 不敢去挡着它 最后是跑了一半油料让船撞击橡皮艇正方向进水后熄火。
第2次是遥控距离不够 丢下水后船直接跑湖面对岸,上了岸
船壳破损
查原因 均是接收机受潮所致
设备盒不可能完全防水
需要用避孕套套着接收机,舵机耶要打入硅胶后套一下

网友:
LZ 我建议你用futaba 的控吧!稳定点,虽然2.4个的接收线短但是最好还是伸到船外面比较好

楼主:
我的接收没做防水,不过离船壳很高的,接收天线外置了,一直玩飞机四轴都没失控过的!可能就是换电池清船壳里的水的时候,接收进水了造成失控!顺带用枪控GT3B  2.4G的可以吗?

网友:
我昨天估计是遥控距离不够失控,不过有惊无险,居然中途有信号关油门熄火了!我船上还没安装天线座,我是把天线直接平铺在船里,会不会这样把信号屏蔽或者衰减了!我用的是9x2

网友:
嘿嘿。。。。我的KDS接受上次泡在水里 干了接着用 (没有做防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友情提示玩船不要用GT3B这类控,控不是易耗品一步到位买个好的可以用好久有省心,为了省控的钱导致船失控沉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示玩船不要用GT3B这类控,控不是易耗品一步到位买个好的可以用好久有省心,为了省控的钱导致船失控沉了就得不偿失了
 我一直用GT-2玩船我的船友也是用GT-2都沒問題,現轉用GT-3B都有半年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GT2还是朋友不要了送给我的。虽然重了点,字也太小了,别的没什么。还拿3ch做了遥控熄火。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妖!我有个朋友他一直用飞天6通72M玩O的,但是他把这控用到MONO2飓风上就是会失控,我用飞马的2.4G枪控就不会失控,你说怪吗?失控也有各种原因比如接收受潮了,玩船附近有干扰源等等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大家都那么说”,其实很可能是错的。

网友:
感觉每过段时间久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妖!我有个朋友他一直用飞天6通72M玩O的,但是他把这控用到MONO2飓风上就是会失控,我用飞马的2.4G枪控就不会失控,你说怪吗?失控也有各种原因比如接收受潮了,玩船附近有干扰源等等

怎么这么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