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当可调式变压器

楼主(2011-08-23):
理论上应该能实现,b6里面怎么设置呢

网友A:
B6的输出端口检测不到电压的话是不会工作的,B6本身也没有这功能的

网友B:
沙发正解,楼主的理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原来要检测电压啊,那就扔一边的,只是觉得电压一进一出,变压貌似能实现

网友C(2011-12-23):
电路上是可行的,可惜软件里没考虑这个功能,所以也就不用想了

网友D:
你只需要在输出上并一个报废电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