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电火花,这个电容行吗?

楼主(2011-08-23):
想做电火花,这个电容行吗?这是变频器上面拆下来的,好像有电级之分

楼主:
220uf 400vdc

网友:
可以用电磁炉里的,或者油浸电容

网友:
好象要无极性的和耐高压的

楼主:
多谢,高压都有400vdc了,自行车充电器才1.8a电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是有极性的  要无极性的   可以去修空调的地方买   你的这个板子上就有一个 + 号这就是有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