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通电陀螺仪检测中立点有必要?

楼主(2011-08-23):
引用论坛上几位飞哥的话:
      心语:401+9257为什么会慢慢右旋呢?尾桨夹角为0,行程满,两边个没顶死,在缩尾模式下,请高手见解!!!!
       無刷電機:“通電紅燈沒定位亮完之前..就動到機身..所以中立點跑掉……”
       老金:“如果直机通了电,锁尾陀螺定了中点,你准备飞,然后又因为某些原因要把飞机挪个地方。如果你这时仍旧在锁尾模式下,有可能一起飞就给你来个对头或侧身,让人措手不及。”

我的问题:
       既然调好了尾桨物理中立点,而且现在的陀螺仪的锁尾不是悬停时有自动找动态中立点的吗?为啥还要飞机刚通电时不能动飞机让她自己找中立点啊?动了飞机又咋样?中立点跑了又咋样?飞机在地上又没飞。飞了后就能找中立点了嘛?莫非真如上面引用的话:通电后,在地上找到中立点后,不许移动飞机,特别是改变飞机的机头朝向,不然JJ飞起来后会随机找中立点?哪里平衡哪里停?我现在新手,操作技术还不到家,也不敢试验。请各位朋友帮忙答疑。谢过!:loveliness:

网友A:
你通上电后立马拿起来在手上转动,你自己看看尾舵机还不会动就知道为什么陀螺仪要初始化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通上电后立马拿起来在手上转动,你自己看看尾舵机还不会动就知道为什么陀螺仪要初始化数据了

貌似通刚电时不能动飞机的真正原因是让舵机有足够时间初始化?不是非要找中立点?那我先动一动飞机,再放下来给她时间初始化呢?比如先抽根烟再飞。

网友A:
在收到信号的那一刻起陀螺仪就开始初始化了,在初始化过程中,你动机子了,初始化会失败或初始数据异常,导致陀螺仪无法工作或锁不住尾,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等陀螺仪的灯稳定了再动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收到信号的那一刻起陀螺仪就开始初始化了,在初始化过程中,你动机子了,初始化会失败或初始数据异常,导致陀螺仪无法工作或锁不住尾,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了!

网友:
尾桨夹角为0  你那还叫调好了尾桨物理中立点??

网友C:
第一个回答。有可能,但是很多陀螺应该是遇到移动就继续自检,因你的移动不可能是绝对匀速的,骗不到陀螺
第二个回答。不太靠谱,从原理上和实践上来说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陀螺仪的灯稳定了再动机子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回答。有可能,但是很多陀螺应该是遇到移动就继续自检,因你的移动不可能是绝对匀速的,骗不到陀螺
第二个回答。不太靠谱,从原理上和实践上来说都不对

第二个是有可能的,请实践

网友:
看了那个老金说的难道他的飞机都是用硬启动的,尾巴难转一圈

网友:
有的陀螺仪初始化异常的话,在输入信号为中点的时候尾巴往一边偏。要重新加点或者来回切换锁尾非锁尾模式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