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兄弟们,3800KV H2212/5 这个电机直驱,最好用什么桨?

楼主(2011-08-23):
如题,在朋友处入得此电机。电直用的,直驱的话,用多大的桨合适?电调多大保险?

网友:
4.75

网友:
APC 4.1×4.1E竞速桨,40A以上电调。

楼主:
谢谢兄弟们,这电机有50克以上的重量,上4寸桨会不会有点小?只能做做后推飞翼??是么~

网友:
没办法,直升机和固定翼本来就不通用

网友:
4.5*4.1 APC  电调50A
4.2*4.2 APC电调 50A
4.1*4.1用2212 3800KV感觉弱了些
当然,这指的都是11.1V的情况下

网友:
我也在飞飞翼,凤凰号吗,没问题,电机也是这牌子的4650KV的用的APC4.1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