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全球的SZD45的飞机推力线怎么调

楼主(2011-08-23):
请问全球的SZD45的飞机推力线怎么调是左上拉吗,因为飞机老抬头,如果增加负重的话,不给油飞机该掉下来了,请哪位飞过此飞机的人明示。

网友:
上拉更抬头吧?

楼主:

这个飞机浆在后面的

网友:
 我飞过,这个JJ不仅仅是推力线的问题哦
还有翼展:机身长度不合理的问题
所以就是调对了推力线,飞机一开油门还是要乱转,很难在动力的情况下稳定飞行的
推力线可以垫垫片,让电机上翘

楼主:

这个飞机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只能上平衡仪了是吗

网友:
重心调整问题。

网友:
重心首先要对,然后机翼迎角多少度? 如果2度的话,翼型升力一般的话,弦展不大的话, 应该下推角3度差不多
侧推角不用
实在不行的话弄个平衡仪 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
首先看看重心对不对。关于电机的推力线,让螺旋桨产生的风向前下吹,角度见LS

网友A:
加油抬头不一定是拉力线问题,那个飞机是高置翼台,电机直推机翼,按说电机力矩很小,我的意见是,你的重心太靠前,因此不给油门时尾翼要打升舵才能配平,但是由于尾翼有负攻角,给油的时候,螺旋桨气流加速使尾翼负升力增加,也就是产生抬头力矩

网友(2011-11-11):
引用 网友A:
加油抬头不一定是拉力线问题,那个飞机是高置翼台,电机直推机翼,按说电机力矩很小,我的意见是,你的重心太靠前,因此不给油门时尾翼要打升舵才能配平,但是由于尾翼有负攻角,给油的时候,螺旋桨气流加速使尾翼负 ...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