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舵问题-已pojie

楼主(2011-08-23):
各位好,

请看此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NTgxMzk2.html

花牌2221-kv2010马达、4S电,天6 2.4G接收机、2只银燕ES08A舵机

接收机用了1年左右,炸断过天线。但在此前的飞行中无异常。
试机当日清晨就出现了抖舵情况(如视频所示),而且是随着油门加大而加剧。

此情况时有时无,偶尔不打油门都会抖。前天试的时候,打油门时变成另一边舵机抖,我都晕了。

初步估计是接收机的问题,我还没做交换测试,希望看官们发表一下看法。--

8月28日再出去飞,换了个新的接收机。结果地面试机时状况依旧!我下意识地检查线路,结果发现有一条舵机延长线的接口是松动的!电机高速运转时震动大,导致接触不良抖舵。重新将其固定好后故障排除。

网友:
不清楚,占个沙发~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先前我用y线接2个舵机的时候就有抖舵的现象,当时我用的也是银燕ES08A舵机,后来我换了一新的接收机,抖舵现象有所缓解,但还是有。后来我把通道终点量调低点,抖舵基本消除了

网友:
我的天地飞2.4G6通的方向通道得了中风!换接收机,换舵机都没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接线松动造成

8月28日再出去飞,换了个新的接收机。结果地面试机时状况依旧!我下意识地检查线路,结果发现有一条舵机延长线的接口是松动的!电机高速运转时震动大,导致接触不良抖舵。重新将其固定好后故障排除。

只可惜后来飞的时候失速炸鸡了。其实我是有意在20多米高度故意失速,想测试加装的翼尖小翼能否改善失速问题,结果失速依旧,而且改不出来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