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 塑料版的能不能飞3D 目前只翻过

楼主(2011-08-23):
425 塑料版的能不能飞3D 目前只翻过

有人说425这样的结构和用料不适合做暴力点的飞行。而且普通的翻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各部件就会磨损严重。。。。。

网友A:
据说可以一般暴力3D!但确实不能超级暴力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一般暴力3D!但确实不能超级暴力3D!

网友:
楼主要是会暴力3D 就不用买了  试问 有几人会那么暴力的

网友:
暴力是要付出代价的~~~~~买一堆单向轴承和一堆大齿盘~~~~~`

网友:
要看如何定义暴力, 425做一秒来回一次的钟摆是很容易做到的, 一秒来回两次的就很困难了.其他3D动作都可以做的,就是慢一点,做不快. 磨损应该是轴承的事,塑料件基本没有磨损的问题

网友:
要是迪拜大叔狂操就等着收尸吧

网友:
425是练习机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定义这个暴力的? 条件是什么?
很多人问的问题根本没法答。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不知道 这样算不算暴力

网友:
把标准舵机换掉 旋翼头换金属的 侧板换碳的  提高转速 重量下降 就可以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