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弹簧夹头

楼主(2011-08-23):
弹簧夹头的优点

弹簧夹头非常适合小直径的工件加工时候采用。
    弹簧夹头装夹工件时间很短,可以实现快速上下料。
    弹簧夹头的更换时间很短,可以实现快速更换不同尺寸的夹具。

  弹簧夹头相对于卡盘来说,装夹精度更高,调头加工时同心度保持更好。
   对于异型和可镗式弹簧夹头来说,比卡盘更加节省成本,灵活性更高。
  在内插式主轴结构的机床上,弹簧夹头能提供最短的切削力臂,从而比卡盘有更大的加工空间和加工刚性。
       弹簧夹头是包络式夹紧,可以更好的保护工件表面, 且提供更佳的切削扭矩。

 在小批量和多种任务的加工场合,弹簧夹头的优势与产品转换时间有关,标准卡爪卡盘的卡爪调换约需15至20分钟,专用于快速更换的卡爪卡盘需要1分钟,而快速更换弹簧夹头的夹头调换只需要15至20秒,在产品变换频繁时,节省的时间累计起来是可观的。
  当加工批量大时,可同样累积所节省的与夹持有关的时间,弹簧夹头所需的开合时间比卡爪卡盘的少,通过减少从一个工件转换至下一个工件的非切削时间,削减加工循环时间。

 弹簧夹头开合更快的部分原因是它的驱动冲程较短,与卡爪卡盘相比,弹簧夹头所适用的工件尺寸范围更为有限。
  装有第二主轴的车削机床经常用于各种大批量加工,在这些应用中,弹簧夹头可显著的节省加工时间。它们可以一次装夹从而加工零件的所有加工面,这些机床常与棒材进料器组合在一起,实现无人值守生产,连续加工工件。在这些应用中,对一个工件而言,所节省的夹盘驱动时间可能是很少的,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件节省时间与加工工件数相乘,累计起来所节省的时间是很可观的。
 当人们在卡爪卡盘和弹簧夹头之间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工件夹持装置时,考虑第三个选项也是重要的。在许可的情况下,保留两种夹具,从一种更换至另一种可能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从卡爪卡盘换到弹簧夹头,或反之亦然,通常不超过20分钟。卡爪卡盘可保留在机床上,以处理零件范围不确定的情况。但当机床加工大批量工件,或几批尺寸一致的零件时,采用弹簧夹头所获得的生产力提高,大大超过更换夹具花费时间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实际上,弹簧夹头的速度是有弹性的,如果工件尺寸是一致的,弹簧夹头的速度会更快。如果工件尺寸的变化大,可能需要采用卡爪卡盘以适应尺寸范围宽的加工工件。
 材料类型对于热辊轧钢材、锻件和模压件,标准卡爪卡盘往往功效较好,因为所有这类零件具有固有的直径变化。另一方面,冷辊轧材料零件往往具有较好的尺寸一致性,因此,适合选用弹簧夹头。然而,缺乏一致的直径测量值不一定构成采用弹簧夹头的障碍,可提供设计用于非圆横截面的夹头,用于夹持制成客户所需形状的模压棒材。 工件尺寸弹簧夹头非常适合直径小于3英寸的工件采用。

网友: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配点图片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有一个缺点,Z向上不易定位准确。

网友A:
为什么我只看见一条长长的竖线,人品问题?

网友:
我说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呢 原来是浏览器的原因。我用自带的浏览器就能看见文字。要是用遨游就看不到。这是为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只看见一条长长的竖线,人品问题?
你好歹还能看见竖线,我是什么也看不到,难道我的人品也有问题?

网友:
难道这个帖子里面真的有文字和照片(我用火狐浏览器啥也看不到)?
  以前看到在这样的帖子里,还有人回复,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恶搞哪。我一直以为楼主穿的是“皇帝的新衣”。

网友:
我用的谷歌浏览器。。。看样子还是要用系统自带IE浏览器吧。

网友:
我也一个字看不到,GOOGLE搜来的,替楼主转贴。

弹簧夹头的优点
    弹簧夹头非常适合小直径的工件加工时候采用。
    弹簧夹头装夹工件时间很短,可以实现快速上下料。
    弹簧夹头的更换时间很短,可以实现快速更换不同尺寸的夹具。
    弹簧夹头相对于卡盘来说,装夹精度更高,调头加工时同心度保持更好。
    对于异型和可镗式弹簧夹头来说,比卡盘更加节省成本,灵活性更高。
    在内插式主轴结构的机床上,弹簧夹头能提供最短的切削力臂,从而比卡盘有更大的加工空间和加工刚性。
    弹簧夹头是包络式夹紧,可以更好的保护工件表面,且提供更佳的切削扭矩。
  在小批量和多种任务的加工场合,弹簧夹头的优势与产品转换时间有关,标准卡爪卡盘的卡爪调换约需15至20分钟,专用于快速更换的卡爪卡盘需要1分钟,而快速更换弹簧夹头的夹头调换只需要15至20秒,在产品变换频繁时,节省的时间累计起来是可观的。
  当加工批量大时,可同样累积所节省的与夹持有关的时间,弹簧夹头所需的开合时间比卡爪卡盘的少,通过减少从一个工件转换至下一个工件的非切削时间,削减加工循环时间。
  弹簧夹头开合更快的部分原因是它的驱动冲程较短,与卡爪卡盘相比,弹簧夹头所适用的工件尺寸范围更为有限。
  装有第二主轴的车削机床经常用于各种大批量加工,在这些应用中,弹簧夹头可显著的节省加工时间。它们可以一次装夹从而加工零件的所有加工面,这些机床常与棒材进料器组合在一起,实现无人值守生产,连续加工工件。在这些应用中,对一个工件而言,所节省的夹盘驱动时间可能是很少的,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个工件节省时间与加工工件数相乘,累计起来所节省的时间是很可观的。
  当人们在卡爪卡盘和弹簧夹头之间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工件夹持装置时,考虑第三个选项也是重要的。在许可的情况下,保留两种夹具,从一种更换至另一种可能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从卡爪卡盘换到弹簧夹头,或反之亦然,通常不超过20分钟。卡爪卡盘可保留在机床上,以处理零件范围不确定的情况。但当机床加工大批量工件,或几批尺寸一致的零件时,采用弹簧夹头所获得的生产力提高,大大超过更换夹具花费时间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实际上,弹簧夹头的速度是有弹性的,如果工件尺寸是一致的,弹簧夹头的速度会更快。如果工件尺寸的变化大,可能需要采用卡爪卡盘以适应尺寸范围宽的加工工件。
  材料类型对于热辊轧钢材、锻件和模压件,标准卡爪卡盘往往功效较好,因为所有这类零件具有固有的直径变化。另一方面,冷辊轧材料零件往往具有较好的尺寸一致性,因此,适合选用弹簧夹头。然而,缺乏一致的直径测量值不一定构成采用弹簧夹头的障碍,可提供设计用于非圆横截面的夹头,用于夹持制成客户所需形状的模压棒材。工件尺寸弹簧夹头非常适合直径小于3英寸的工件采用。

网友:
我用TT浏览器,全部看得到的

网友:
我看到了白板

网友:
我用IE,清清楚楚的,看来IE才是原装货,其余的都是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