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300斤铁板做工作台面 大家帮帮忙 底座怎么弄

楼主(2011-08-23):
300斤铁板做工作台面 大家帮帮忙 底座怎么弄  现在做的铁架子 弄了14个腿 还 晃
铁板
厚15mm
长2500mm
宽60mm
下面的 腿怎么弄
1  用砖撤
2  用水泥打墩子
3 做铁架子
大家帮帮 忙 出出主意
先谢谢了

楼主:
工作台上面 放 bb25 -3 车床一台
卧洗床一台
台钳  砂轮机

楼主:
地下室 工作台 打算靠南墙 放  东西 3.2米 南北 1.7米 北墙i 放满 40厘米的 铁柜 放工具
情况大概就这些吧

网友:
传点PP大家瞅瞅:loveliness:

网友A:
有条件最好弄个水泥的 底座 单位的平台都是水泥底座 稳当  震动小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B:
300斤不多,桌腿太多了。4条或6条腿就行了。腿要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最好弄个水泥的 底座 单位的平台都是水泥底座 稳当  震动小

先谢谢您的回帖 底座是不是 做的和 做桥一样 整个用钢筋水泥 还是用砖砌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斤不多,桌腿太多了。4条或6条腿就行了。腿要可调。

谢谢 回帖
这个做的 真是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回帖 底座是不是 做的和 做桥一样 整个用钢筋水泥 还是用砖砌的 啊

这要看你这个工作台 是不是要长时间用 要是的话 有条件 最好是用砖砌

网友B:
两米五长的话可以做成两个桌子,8条腿就够了。一定要加斜撑。破烂资源方便的话还是用钢。用砖一旦用不上了就连工加料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这个工作台 是不是要长时间用 要是的话 有条件 最好是用砖砌

砖砌 好 方便 自己的地下室    弄好了就不打算动了   那就 砖 了
收废品那里还有块2.2米的  一块60厘米左右的   再给他要块60厘米的和2.5米的焊在一起 这样就 3.1米了 反正不花钱 也不差多要块了
谢谢 帮忙 谢谢
明天中午 才给顺道送来  不行上午去买砖 一起 给拉来  没车就是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米五长的话可以做成两个桌子,8条腿就够了。一定要加斜撑。破烂资源方便的话还是用钢。用砖一旦用不上了就连工加料全没了。

料好弄啊 都是做挖掘机的大料 废品多的是 问题是  俺的焊接水平太差  现在 那 个车床底座 焊了14个腿 还是 晃
这样的 大料 想要以后还有 自己用 给朋友要块就行也不用花钱 算是维修费了 更厚的也有  1.5厘米 估计够用了 两个人还能搬上 地下室太窄了

网友:
不好弄啊 弄不好纵向有波浪 板太窄

网友:
你只焊三个腿。。就行了。绝对不晃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谢谢

网友(2011-10-19):
 好家伙,你这台面,比我的机床都重。
要是求稳当,还是折腾师傅说的那样水泥砖头。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住的是一层
一层的话桌子腿焊个耳朵,钻孔,用膨胀螺丝直接固定到地面上。
四角用垫片找平。
感觉可调的用处不大。我觉得像车,铣一类的重型工具不会经常改动位置
台面重的话建议楼主去钢材市场看看70的角钢。还不行的话就得120的槽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