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14X3螺纹的检验

楼主(2011-08-23):
如题,向各位高手请教公称直径为14,螺距为3的梯形螺纹的检测方法,主要是牙型该如何检验?
另外,还想请教:
1.螺纹千分尺可以用来测量梯形螺纹的中径吗?
2.螺纹规,也就是螺纹牙型样板,有梯形螺纹的吗?
请各位好心人,各位高手速回啊,小弟急用....
谢啦

网友A:
先说说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怎么检。

楼主:
是找别人加工了这样的一个带螺纹的零件, 需要进行检验收货. 但是我又不懂,所以求讲解...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你的螺母检验,其他方法需要的检具都很昂贵。再说你也不会用,包括给你加工的也不会用。

楼主:
没有螺母.... 所以需要其他的检测方法.能检查梯形螺纹的检具都有什么啊?

网友B:
检查中经 螺纹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工具可以测量梯形螺纹的中径啊?螺纹千分尺可以嘛?要是螺纹牙型板的话有梯形螺纹的吗?

网友A:
螺纹样板是检验螺距用的,检不了中径。也没见过梯形的。螺纹千分尺也没见过能检梯形螺纹的。
你如果想什么就来什么的话,用工具显微镜或针规配合公法线千分尺来检你的丝杆吧。或去量具厂定做螺纹环规。

网友C:
想要精确测量的话,角度和牙型用工具显微镜;中径用三针加公法线千分尺。
业余条件 就用螺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