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油机的日常保养及存放保养

楼主(2011-08-23):
油机飞后脏呼呼的怎么清洁呢。。。。
油机不飞怎么存放呢,
发动机
长时间不用,,,电子设备怕受潮,机身金属件不生锈。。。。。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油抽干净 发动机滴事后油 找干燥地方 塑料袋封存 大桨最好拆下来 垂直吊挂
LX补充

网友B:
不懂 刚入油机 同问 谢谢

网友C:
潜水6年了?

网友D:
机身油污可以喷一些无水酒精来清洁,如果空气潮湿怕金属件生锈,可以喷涂少量WD40,发动机里加事后油。

网友E(2012-01-02):
所谓的事后油是一种用来中和燃料中硝基甲烷的东西,因为它对发动机有一定的腐蚀性,一般事后油和燃料应该买同一品牌的,这样效果最好

网友E:
滴在进气口处,用启动器带下发动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