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电机??

楼主(2011-08-23):
今天淘到的直流电机,上面铭牌都没有了,大家能帮忙弄清楚是多大电压的吗?电机出轴直径12MM,长35MM 直径80左右,电机身长130mm,有两个碳刷,两端的轴承感觉不到哐量和窜动,有什么办法能知道这个电机是多大电压的吗?能否做小车床的动力电机呢???本人的工具不多,挑简单的讲吧,请看照片,

楼主:
抱歉,最后一张发错了,不过也是今天找到的莫氏2号的小活络顶尖,大家一起欣赏吧,懂行的大哥请多指教下电机的知识,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做小车床的动力!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小车床的动力!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要求说出鉴定过程!!!

网友C:
电机很像是24v的
先接12v 24v  到24v看看转速是不是很快了
如果很慢就继续加 36v的电机就很少见了
如果接到36v转得很慢也没劲 那就 接110v
110v一般是进口的但这个电机看做工不像
220v直流的 不像
如果你能看  转子的绕组 粗细就 更好了
非常细 那就是220v
很粗就是低压
12v或24v
因为 常用的电压也就 这两个电压 那个厂子也不会做个特殊的 电机 增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很像是24v的
先接12v 24v  到24v看看转速是不是很快了
如果很慢就继续加 36v的电机就很少见了
如果接到36v转得很慢也没劲 那就 接110v
110v一般是进口的但这个电机看做工不像
220v直流的 不像
如果你能看 ...

非常感谢,买的时候就是看中这个是直流的,而且出轴有12MM,觉得应该功率比较大,所以就收了,做工很一般,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做窝的小车的动力就可以,直流调速也方便,先谢谢了等周末有时间了实验下

网友D:
不错,看个头这电机应该有200W左右。有时看电源线的粗细也可以初步断定电压高低,电源线较粗的一般是低压大电流的,较细的则是高压小电流的。
但最好还是拆开看一下转子线径的粗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看个头这电机应该有200W左右。有时看电源线的粗细也可以初步断定电压高低,电源线较粗的一般是低压大电流的,较细的则是高压小电流的。
但最好还是拆开看一下转子线径的粗细。

非常感谢,周末有时间就解剖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