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云一点都不好玩……吓人!还是在云上飘的感觉好些

楼主(2011-08-24):
无意中飞到云上端去了,回航是时候顺便钻个云玩玩,一点都不过瘾,还害我的摄像头模糊了,有点吓人 ,还是在云上飘的感觉好些

载机:敏定入门机。(小改装了一下)
遥控设备:FUTABA  6EXAP+恒吉8通带信号强度指示灯接收机
图传:伯通1.2G  800毫瓦
OSD:AEO牌(目前国内知道这款OSD的人不多,经过本人实际对比,总体性能优于某款国产的OSD,主要体现在数据反映和方位指示方面。搜星、定位也很快,我每次去飞都是不到1分钟就可以完成定位)
地面显示:佳的美8寸液晶电视录制:硬盘录像机

图片

钻云

云端漫步

云上飘

网友:
这个OSD很清晰,很不错的说。。

网友A:
这样的晃动飞机的视角很累眼睛呀

这可能是高翼台飞机的特性么?还是操作手法有问题
我感觉这个载机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视角不稳定,头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高翼台飞机的特性么?还是操作手法有问题
我感觉这个载机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视角不稳定,头晕啊
这飞机强度不行,装多了东西在上面操控怍就很差。已经放弃了。

网友:
怎么看不见视频了WHY

网友B:
600米就钻进云层了在山上放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米就钻进云层了在山上放飞的?
天C第二大岛上的海边

网友:
好高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C是哪啊?

网友:
海岛的上空是很容易形成云的,因为海风受到岛屿的阻挡,形成上升气流,带起了海面的水汽,所以岛屿上空不用飞很高就可以穿云。
LZ可真是会选地方啊,聪明!羡慕!

网友:
有一个疑问,请解答。
如果飞机和起飞点之间隔着云层,是否会影响信号(图传和控)的传输?

网友(2011-11-05):
极度羡慕能在云彩上腾云驾雾 !

网友:
我看见UFO了.第一个录像14秒的时候.  那应该不会是只苍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真飞机~~  本来我还以为是追机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