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MUIFA mini 安装作业 安装完成 择日试飞

楼主(2011-08-24):
全复合材料的迷你DLG 梅花 终于问世了

特此发个安装贴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下 载次数:0

网友:
对接机翼前先确定孔距

下 载次数:0

网友:
根据孔距画出要挖空的部位

下 载次数:0

网友:
深度5mm左右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上胶水前先将边缘用美纹纸粘起来

下 载次数:0

网友:
背面对其用美纹纸粘住

下 载次数:0

网友:
取少量环氧加固化剂充分搅拌

下 载次数:0

网友:
然后一点一点加轻粉 (千万不要一次加太多太干就不好操作了)

下 载次数:0

网友:
和浆糊差不多

下 载次数:0

网友:
填满后 机翼一边平方另一边高度12cm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多余的胶水刮除

下 载次数:0

网友:
美纹纸上的胶水可以不管 主要是中间接缝处得胶水刮掉后放在等待胶水固化

下 载次数:0

网友:
接下来时间也不要闲着 来做平尾翼台

楼主:
量出尺寸 画出中间线

下 载次数:0

网友:
先用小钻头再用大钻头 扩大

下 载次数:0

网友:
用3mm的丝攻 攻出螺纹

下 载次数:0

网友:
点一滴502 硬化 (干了后在用丝攻过一遍

下 载次数:0

网友:
接下来用美工刀在中间开槽 再放尾管上用砂纸磨

下 载次数:0

网友:
好了后将棱角打磨成圆弧

下 载次数:0

网友:
确定平尾中间线后做个记号

下 载次数:0

网友:
这个碳片做什么用?

下 载次数:0

网友:
先打一个孔 固定到平尾翼台上

下 载次数:0

网友:
再打第二个孔好了后将边缘修整一下

下 载次数:0

网友:
装好后的效果

楼主:
先装到这里 明天继续

网友:
做的像艺术品

网友:
树脂完全固化后撕掉胶布 很干净

下 载次数:0

网友:
比划一下还不错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两边沾上美纹纸 防止在粘玻纤布时胶水流的到处多是

下 载次数:0

网友:
纸对折 画下尺寸 切玻纤布时用

下 载次数:0

网友:
按照纸的尺寸切玻纤布 (特别要注意的是玻纤布一定要直纹切 )

下 载次数:0

网友:
切好后喷一层薄薄的3M77

下 载次数:0

网友:
粘到机翼上

下 载次数:0

网友:
接下来就是上环氧树脂 先多上一点 全部润湿后用纸巾把多余的胶水吸掉(不要过分吸的太干会影响强度!)

下 载次数:0

网友:
留名。。。以后慢慢学习

楼主:
8月26日更新
下 载次数:0

网友:
老规矩 钻孔前先贴美纹纸再画线

下 载次数:0

网友:
先用小钻头定位 再扩大

下 载次数:0

网友:
因为**电钻是无法一次钻准确 所以有了已下步骤

下 载次数:0

网友:
在螺丝孔里添蜡再粘透明胶带

下 载次数:0

网友:
再在胶带外面多涂点蜡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机翼用一颗螺丝固定

楼主:
尾管上粘一根绳子用来调整机翼安装角

下 载次数:0

网友:
保持两边一致

下 载次数:0

网友:
用长一点的螺丝包一圈透明胶带

下 载次数:0

网友:
拧到机翼上后滴入环氧 等待固化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碳布用透明胶带粘起来

下 载次数:0

网友:
剪出形状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要粘接的地方用刀刮一遍

下 载次数:0

网友:
上胶水后老规矩纸巾吸胶

下 载次数:0

网友:
粘上后用海绵加重物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两根12K碳丝分成4根 上环氧 再纸巾吸胶

下 载次数:0

网友:
粘到 机头隔板上 再用尼龙膜盖上 压重物 等待固化

下 载次数:0

网友:
将隔板先放进头罩里顶到最里面用手按住

下 载次数:0

网友:
按住不要放 将机身套上

下 载次数:0

网友:
按住机身后拿掉头罩

下 载次数:0

网友:
画线做记号 (隔板的安装长度)

下 载次数:0

网友:
由于要安装9克舵机必须将底盖拆掉(顺便减重呵呵)

下 载次数:0

网友:
用胶带粘住舵机

下 载次数:0

网友:
现在隔板上画线 再开孔

下 载次数:0

网友:
假装一下看看是否能塞进头罩

下 载次数:0

楼主:
这几天   忙其他事情一直没时间  今天一口气搞定

飞行重量136克

无配重
下 载次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