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搞了台比我还大两岁的6MM台钻~~~~改铣能行不?

楼主(2011-08-24):
看了好几个市场(包括淘宝)想搞台结实点的台钻改铣,不是价格太高就是质量太垃圾。  16MM的老工业台钻,一主要是太大了。太占地方没地方放,价格也太高。
   昨天无意中看到这台台钻。问价老板说300。砍价没有成功。只砍掉了20块。最好280块成交
    这钻很小巧  但是很重,我一个人般起比较困难,最好是叫老板帮忙台上车的。
   回家拆开后才知道只能钻6MM的洞,晕死  6MM好鸡肋啊。 B10能换13MM的钻夹头吗?   或者有什么转接头吗?B10转B13.我在机床配件店比划了半天老板也没有明白我到底要什么。。。。。如果有朋友知道这转接杆的名称请告诉我成吗?
这钻是的型号是Z4006A,1980年出的。最高转速15000转。 最大钻孔6MM

    这钻改铣问题大不?  重量起码有90斤了

网友:
这个看着就老,不过好结实,钻夹头有可能是螺纹连接的。

网友:
看起来结实,主要解决摆头问题。主轴前轴承有法兰盘,改铣后铣时至少不至于被往下拉。

网友:
钻夹头换成13毫米的应该没问题,电机皮带轮换成塔轮也没问题,都是可以办到的。

楼主:
!!

13MM的肯定装不上啊   这杆是B10的  装13MM的钻夹头太小了

网友:
钻头应该是莫氏锥头,慢慢取

网友:
夹10MM就好了啊
这么小的JJ要夹这么大干嘛呀

网友:
好钻,修复后好用.

网友:
恭喜得到你想要的!你这个很结实,改铣不错,夹头如果是锥度结合,用拉码就可以拉下来了,看夹头内有无螺丝,有的话是螺纹结合。你这种皮带很难找了,还是改塔轮好,台面没洞固定就自己打孔功丝吧!

网友:
这样取出来的

!!!!!!!!

网友A:
电机是不是三相的?

改铣的话.要解决工作台升降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螺纹连接的  试试看   我那个是锥度连接的

网友:
钻夹头取下来方法10楼说的没错,主轴杆太细,头是B10的,上13的真不好改,我的也是4006的高速钻,现在钻夹头还没找到方法变13MM的,除非换轴否则精度很难保证。还有这钟钻转速太高,改铣不合适,我用这个铣东西铣刀太费,我的电机是2800转的,你的估计更高吧,我的是5级的塔轮

网友:
有转接的配件,到修理手电钻的地方去看看,转接13毫米的夹头应该没问题,要不自己车一个莫氏2号锥柄,后端攻丝连接上。或者把原来的钻夹头外壳破坏掉,留下芯部,直接上车床车一个莫氏2号的锥柄,就可以换大夹头了。

网友:
要是转速可以,就不用换塔伦了,皮带能套弄到,或整个代用品,换成塔伦可手动调速,但又得花钱,280到不贵,但您买的东西要改活太多,不值。

网友:
花费8大的劲,还不如买一台16毫米铣,才1200.

网友:
楼上的哪有铣这么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这种皮带 根本没有合适的  看样子只能改塔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不是三相的?

改铣的话.要解决工作台升降问题...

电机是三相370W 2800转   工作台就不升降了  直接升降  上面一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螺纹连接的  试试看   我那个是锥度连接的

今天找了个小拉马  拉下来了
买了NSK的6201的深沟轴承 12快钱一个  不知道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