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种情况正常吗?亚拓450PRO

楼主(2011-08-24):
提示:

网友A:
第一大桨固定,尾桨可以旋转点,这个是正常的
第二 尾轴有虚伪,我教你一个小技巧,把尾管那个伞齿往外面拉,拉出来1毫米抵死尾轴上的伞齿,尾轴就没什么虚伪了

网友B:
不建议3楼的处理方式,这个量不好把握,弄不好就会使两个伞齿啮合过紧,影响动力,加速磨损。

网友C:
從主軸到尾軸經過了5級傳動。Autorotation Gear--〉Front Drive Gear---> torque tube --> Rear Drive Gear----〉Tail Shaft.
每級之間都有一定的齒輪間隙(這個不是虛位),不然齒輪會出問題。(不過齒輪與傳動軸之間的虛位很噁心)
但是LZ的450實在是比較誇張,再檢查一下吧。。 也許問題出在主軸上。。

网友D:
一点事没有!我飞越比你这个虚位大多了,照样锁的很好

网友E:
这是正常的,我的450也是和你的一样,不建议3 楼的建议 啊,他不懂伞齿轮的牙模。

网友F:
加个垫片的可以了。

网友:
4个伞齿 对转齿 传动轴跟伞齿 ··· 都有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