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0720i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最近有意入hp 0720i,想请教在用的大侠,这个充电器充满电后会自动停止吧?
如果加凯旋或BCP的并充板,可否对6块锂电实现无人值守充电,即充满最后一块电自动停止?
另外,搜了下淘宝,发现0720i有两种型号,250w的直流和AD交直流,哪种较为合适?
盼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ad那个功率不合适用外置电源也才150w
普通那个还行
不过如果不用12s我觉得0615duo3最合适 毕竟都买1000多了就一部到位 300w+300w很合适用6s也够用

网友B:
我很严肃的告诉楼主,你买100000块钱的充电器也不要无人值守充电,毕竟是功率型的电器,谁也不能保证他的故障率是0,所以充电这事,还是要有人看着,论坛里无人值守充电着火的不止一两次了!!还有一点,并充板只是把电池并联起来,相当于容量相加,充电的时候充电器是当成一组电池来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严肃的告诉楼主,你买100000块钱的充电器也不要无人值守充电,毕竟是功率型的电器,谁也不能保证他的故障率是0,所以充电这事,还是要有人看着,论坛里无人值守充电着火的不止一两次了!!还有一点,并充板只是把 ...

感谢,非常好的提醒
其实我想问的是,不管是冲单个电池还是并充,充满后会自动停止或者进入涓流充电,不会导致过冲的功能。
看了您的答复,我这么理解的:并充实际是将几块电池单成一块电池来冲,电压不变,容量增加了,例如我要冲2块6S5200的电池,即相当冲1块6S10400的电池,那么在充电器的容量选择那里就需要将容量调到10400,这么理解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那个功率不合适用外置电源也才150w
普通那个还行
不过如果不用12s我觉得0615duo3最合适 毕竟都买1000多了就一部到位 300w+300w很合适用6s也够用

入魔不久,文科出身,实在对这些没天分,尽快看了不少相关知识,愣是没弄明白。
借用tb的相关说明
EOS 0720i NET3 AD
(交流/直流 输入)
10.5V~29V 直流  ( 最高充电工率 20A, 150W )
100V~240V 交流 ( 最高充电工率 20A, 90W )

上面是不是说,要达到29V的直流,才去到20A的充电功率?
如果是交流,市电应该是220V,那岂不是说几乎达到20A的功率?
主要是用于冲6S的5200锂电,飞亚拓550E。如您所说,如果用0615duo3,即可以两个15A充电,个人感觉如果用于外场,15A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要买就买直流输入的,交流输入是鸡肋,达不到最高功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飞6s 5200 那直接730iduo3 吧 也不差200了

楼主:
730I duo3 不止差200吧,这个差不多要2000了

到了这个价位我的倾向就是PL8了,当然目前没那么高的预算
PS:目前飞的是550E 3GX,四块电,昨晚和经销商聊了一会,目标转向0730i 了

网友:
0730确实只贵200的。但是要配个好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有意入hp 0720i,想请教在用的大侠,这个充电器充满电后会自动停止吧?

哪里有可以充满电不会自动停的充电器卖?
这个问题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可以充满电不会自动停的充电器卖?
这个问题真的

已弄懂。
我的x3五胞胎,忘了拔电池,充了一晚上,两块电池直接怀孕了,这个算不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弄懂。
我的x3五胞胎,忘了拔电池,充了一晚上,两块电池直接怀孕了,这个算不算,哈哈

随便买个10块钱的万能充都能自动停。
你那个是产品质量问题。
哪怕PL8刚好坏了检测部分的线路,或者零件变值检测错误,照样会
出现这种过充的情况,只是好品质的东西故障率是千分之一,山寨的是3%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