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0EFL和700EV2中徘徊

楼主(2011-08-24):
很喜欢600EFL和700EV2,一直在玩450所以对这样的大机机所产生的费用和手感没有概念,请大家提出不同的宝贵意见,到底该买哪一款?还有700EV2和600EFL后期使用成本会差很多吗?真心的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怎么说呢,有米上什么都可以,没米一步一步来。

网友:
没米更要一步到位

网友:
练习机600EFL省钱,烧包机700E V2那个震撼

网友:
700最给力……

网友A:
飞机就像女人,700就是70后(当然你也可以想成90后),600就是60后(当然你也可以想成80后),500就是50后(当然你也可以想成70后),以此类推。想玩哪个就要看自己的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就像女人,700就是70后(当然你也可以想成90后),600就是60后(当然你也可以想成80后),500就是50后(当然你也可以想成70后),以此类推。想玩哪个就要看自己的能力了。

网友:
建议先上600E PRO熟悉一下大机的飞行与维护,有经验以后再考虑700E V2

网友:
600E PRO不可错过的好机

楼主:
看来首推600EFL的人多啊

网友:
买了600还会想着700,还是一步到位上700

网友:
大机上油的吧,一次性投入不高。后续费用,只要不炸机,基本就是油的费用,和轴承磨损。

楼主:
油机就是有点点脏,电的方便些

网友:
都买 就不纠结了

网友:
我是买了700油,还惦记600

网友:
看楼主的提问感觉手一般,600和700除操控性相似以外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飞机,飞行的感觉700相当的震撼,你必须要有一颗强有力的心脏来承受压力,600飞行的感觉要逊色一点,当然飞起来也会很放松稍比飞450压力大一点点。至于配件700炸机1000起,600炸机60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