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谁的F3P的留空时间长交流下(不可用上升气流,电池放电不可低于3.6V)

楼主(2011-08-24):
我的配置3MM EPP大鱼,2204 KV148O(有激光喷码), 500MAH电池, 8043桨或9047桨,2.8G接收,10A山寨电调(好淫把我害惨了)。原机只有131克,炸了几次后就有140克(不可小看的泡沫胶)!!!

网友:
我300的电池可以飞五分钟……飞机还170g

网友:
我的翼展810mm的click机,不带电池重98克,早晨不借上升气流,使用2S 500MAH的电池最长飞28分25秒。2S 500MAH的电池放电不可能低于3.6V,我的电池电压5.9V就早已过放电了,机机就下来了。楼主果然不是新手,在线1小时就发了好几个帖子了,楼主3MM EPP大鱼带500MAH电池,起飞重量131克,怎么这么巧,和我的大鱼一样重,也是131克,我的可是用的2mm的EPP板330mah 21克的电池,双天 XM2215MA的电机才作出这个重量,你能做的这么轻,功夫厉害,能否介绍一下制作方法。

楼主:
131克大鱼制作:用365RC的大鱼在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36658606,叫他找最轻的一张EPP给你做,才21克。(3MM45倍的EPP确实比2MM30倍的EPP要轻!!!)机翼用2.5MM*0.6MM碳片(把5MM*0.6碳片花成两半用,用刀片,要小心,容易失败!!),再用0.1MM*3MM碳片加固,加碳后有33克。朗宇2204KV1480(只有19克哦!78元有激光喷码。完全可把双天PK掉!),山寨33元的电调剥皮没换线就和好**一样重(嘻嘻。。)500MAH7.4V电池29克(超性价比,在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05546339,)8083桨或9047桨。2.8克的四通接收。5克舵机一个,3.7克舵机两个(其实有4克多)都没换线。3.7克舵力气超大完全可代替5克舵机!超性价比!贝贝模型的,在淘网上。

网友:
听说有个飞28分钟的

网友:
非要比留空时间,那就失去F3P的意义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F3P应该比特技。

网友:
电池之争又要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31克大鱼制作:用365RC的大鱼在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36658606,叫他找最轻的一张EPP给你做,才21克。(3MM45倍的EPP确实比2MM30倍的EPP要轻!!!)机翼用2.5MM*0.6MM碳片(把5MM*0.6碳片花 ...

我的CLICK也是这家买的,不过是微型机翼展24.5cm,店主很好切得也很好,等设备来了上图

楼主:
早上下雨,飞不了,中午放晴,把F3P当F3A,骆驼3MM大鱼,256克,1000MAH 7.4V;飞到高空盘,最后下来有22分钟(可电池残了!!!每节只有3.1V),所以最多也只有18分钟(保持3.6V以上)。不录像了,我的技术有损3P党形象!!!

楼主:
图来了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4e21bc2-cf1e-11e0-9456-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wangweiabm你才是我的老师,我的3MM大鱼是按你的图做的,只是没有用线缝

楼主:
图不会发,打错字了“你”应为“您”,还今天放的是5MM大鱼写成3M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gweiabm你才是我的老师,我的3MM大鱼是按你的图做的,只是没有用线缝
咱们互相学习吧。

网友:
我觉得吧,板机好像都是动力带上天的,本人新手,可能有说错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