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拿了两台LOGO 电机做了测试!

楼主(2011-08-24):
两台LOGO 分别一台是用蝎子4035-500KV的电机,一台是用德国700-45的电机!两台机都是定速定在油门曲线55%,同样都是飞了四分半钟下来,用红外线测温枪分别测了两个电机的温度,蝎子电机的温度比德国K牌电机的温度高了二十度,而且蝎子的温度竟然达到了八十度以上,这样,如果用蝎子的电机,转数再高一点,飞的时间再长一点点,这么热的天气,大齿是绝对有可能被容掉的!自已看图:

网友:
有钱人呀

网友:
我是来看控的

楼主:
忘记了说:像这么热的天气,用德国的电机也不能连继飞两个起落以上!

因为我们这边用个3D高手(此高手上次都把汤容大齿的图片发到群里了,很多人都看到了),就是用德国的电机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连继飞了两个起落就把大齿汤容掉了!

网友:
蝎子的效率略低, 温度更高一点

而且 输出功率也大, 充当 “热得快” 的那部分功率也响应比较大

LZ可以等KDE的 KV530的马达出来以后试试

网友:
有80°啊,怪不得

网友:
  那送給我吧,我不怕高溫

网友:
呵呵,这样的对比测试无太大价值,飞手不同,飞行风格不同,机载设备不同,调机同不同不知道,采样点也不同,只能算是大致比较仅供参考而已

另外,电机的热量如何熔化大齿?小齿和大齿摩擦才会产生热量,你测了大小齿的温度了么?

网友:
K牌的配件好解决么

网友:
明显K牌电机那台机器的大浆和尾浆都比蝎子电机那台好

网友:
鸡鸡比人还大~~~~~

网友:
光大桨就差N远了

楼主:
这个跟大桨关系不大!

加上黑白的那一对SAB也不会差劲,

网友:
总言,蝎子的电机还是不错的,要不大赛有它的出现率是最高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
可以用600mx 700mx电机比较一下

网友:
建议下次换同样的大桨尾桨,用同样的电池,同一个飞手连续飞3分钟侧摆下来再比比看:loveliness:

网友:
哎~~一样啊,一直用蝎子 从450到500没一个蝎子不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