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给两节5号数码相机电池充电,求解

楼主(2011-08-24):
各位达人,刚在淘宝上买了1对数码相机
电池
,2850毫安的,想用手上的B6充电,怎么连呢
看了坛子里,说要买个电池盒,不知道上哪买,请大家赐教啊。。
还有,用多大电流冲,只设置充电的电流就可以了吗?

网友A:
TB上有带jr舵机头的电池盒,5元左右。电流最好1到2A充,关于如何平衡这两节电池的电压,楼下答

楼主:
谢楼上
其实我是买来给数码相机用的。。

网友B:
买电池盒,B6选择镍氢模式,小电流充比较好,500MA就可以,但时间会比较长,1A也可以。

楼主:
回楼上,电池盒买好了…就等电池到位了…

网友C:
镍氢模式直接串充,不用平衡。最大1安,不要超了,不然等差电池盒熔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