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次做了个小飞机,有些问题请教,顺便求图纸

楼主(2011-08-24):
刚刚步入室内机领域
所有的技术和知识还不是很了解,就自己先试着做做
动力,接收,发射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机身不知道可否用
机翼和尾翼采用吹塑纸,机身和机翼支架分别采用轻木和家里凉席上面的竹条,垂直尾翼还没用安装按照论坛找的图纸(图纸不是很精细,有些尺寸是自己估摸的)
没有上设备还,先投掷来试试机身但是出现问题:扔出去飞机滑的很好,但是呈抛物线飘上去后就倒着飘回来然后掉下来了,或者头部加上加重的话就滑出去然后头重的掉下来
求大侠指点改进
先上图看看
飞机的尺寸:机翼长24cm,宽6cm,尾翼长12.3cm,宽3.8cm,机身全长22cm

楼主:
为啥我的帖子有人看没人帮忙回答疑问呢

网友:
垂直尾翼加个

网友:
翼形不行

网友:
新人阿,还行,翼型换一个,作三个翼肋,

楼主:
翼型是指翼的形状外观还是什么?

网友:
翼型就是机翼的横截面的形状吧……像这些:

网友:
没垂尾?
但是呈抛物线飘上去后就倒着飘回来然后掉下来了,或者头部加上加重的话就滑出去然后头重的掉下来
正常,加重头部时同时把升降舵向上偏,就可以滑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打算重新弄一个,另外谁有小点的机机的图纸?
如果是覆膜的话去哪弄那么细的轻木条?

网友:
就是重心位置的问题,你把尾翼都装好,然后再调整重心位置,大约在机翼翼弦的前1/3附近,能够水平滑行就可以。
第一架,慢慢玩吧。

网友:
图纸可以按比例缩小……没有木条可以用碳纤维杆……去淘宝里搜“我的飞行梦(店铺)”,那里面有直径1MM的碳纤维杆卖,而且质量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各规格碳纤,2mmepp,1mm轻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准备再动工

网友:
楼主动作好快。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一点点来,小飞机很容易造的。

楼主:
玩嘛,就得玩出点模样,嘿嘿
但是还要请老鸟们多多指教啊
现有的问题就是我要做轻木蒙皮,3*3mm的轻木条怎么把它弄的更细一点啊?现在对于小飞机来说还是太粗了
有什么简便的好方法?

网友:
3*3mm就行 做壮点  想细就用砂纸打磨啊 用保鲜膜不好吗 轻木蒙皮用于室内机 会不会沉

楼主:
就是怕沉所以想要细点的轻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沉所以想要细点的轻木啊

一般是买薄轻木片自己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薄木片买了,切条刀也做了,问题是切力气大了之后刀口不直,还有动力问题,发觉6mm直驱相当费力阿

网友:
有的是现成的好翼型飞机

找个空战游戏

利用选机型时
旋转观看把三视图截下来

缩小直接打出来用

楼主:
不是吧,这个也可以?室内小微型也能做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