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hyprion充电器精度如何啊,我的怎么总是差点

楼主(2011-08-24):
刚买的hy1420,原来用a6的,感觉a6精度不错,今天第一次用1420充电,电池是6s的,充好后用万用表测试,发现总是第三片电压比其他的低0.01,其他五片的倒是数值一样,不知道是这个充电器就这样还是我的这个有问题啊,晕

网友A:
0.1?差的太多了吧。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差的太多了吧。0.01?

不好意思,打错了,0.01

网友B:
较真这0.01V 有意义吗?我还反问下你用什么设备得出的测量值?还有由于仪器、实验条件、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测量不可能无限精确,物理量的测量值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值之间总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你能保证你的测量设备没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较真这0.01V 有意义吗?我还反问下你用什么设备得出的测量值?还有由于仪器、实验条件、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测量不可能无限精确,物理量的测量值与客观存在的真实值之间总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你能保证你的测量设备没 ...

确实意义不大,但是玩航模的朋友我想不一定追求的都是实际意义吧,我想hyprion这种充电器就没人买了,买五个b6速度肯定比他快,我追求的也不是那种实用意义,只是想知道这个充电器性能如何,因为万用表和a6数值是一样的,所以怀疑hy精度问题,而且更怀疑我的这台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及时联系商家解决!

网友C:
可能你的万用表没有充电器准确,充电器可以显示小数点后3位你的万用表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的万用表没有充电器准确,充电器可以显示小数点后3位你的万用表行吗?

但是万用表和a6读数一致,所以我更加怀疑这个hy有问题!

网友D:
将充电器重新做一下校准

网友:
hyperion有校准功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充电器重新做一下校准

怎么做啊?

网友:
他就随口一说,不能当真的

网友E:
  你这随口一说,很多人都当真了。   不过并充比 串充精度是要高点。串充注重的是大电流充电,并充精度虽高但电流超过5A就很危险。 再说那0.01V的误差,楼主完全没必要纠结。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一块充满4.20000000V的电池,插上,推一下油门,就一秒钟,然后看看电压下来了多少........

这时候看电压差还是10mV么?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随口一说,很多人都当真了。   不过并充比 串充精度是要高点。串充注重的是大电流充电,并充精度虽高但电流超过5A就很危险。 再说那0.01V的误差,楼主完全没必要纠结。

都想校正充电器啊,看来大家也都有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
Hyperion 精度肯定够用啦。
而且显示的电压都是四舍五入的。
比如 4.204和4.205 只相差了0.001V。
但是因为显示的关系(4.20和4.21)就相差了0.01V。
Hyperion的最大优势就是可靠,不用纠结啦。
电池哪里有那么娇气?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天气热,在家里没事情做。

网友:
这都纠结?还是把这心思花在练习上吧。

网友:
这也算问题?
如果迟点电池内阻大了1毫欧不就睡不着了?

网友:
话说回来,是Hyperion自己宣传用了12位AD,也不能说用户要求高吧,毕竟是出了这个价钱的

网友G:
lz觉得精度不够心里不爽。可以出给我,我七折收购

网友H:
喝酱油耍酒疯!